自动化设备内光学棱镜表面有什么好的自动清洁的构思吗

楼主(2023-08-15):
我们设备现在内部有一块光学棱镜,50*50mm的,不太大。设备24小时生产,设备内有一些轻微的白色粉尘

各位大哥有什么好的结构能实现自动的清洁思路

现在2-4个小时就要擦拭一下,停机都要5分钟以上,还容易改变光路影响视觉成像效果。

苦恼~

网友A:
不好彻底解决,但是可以延长到几天甚至更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彻底解决,但是可以延长到几天甚至更长时间。

有什么好点子吗, 现在半天都支撑不到

网友:
增加一个真空抽气的功能吧,光学棱镜你这种频率的擦拭用不了太久就会擦花掉,花了以后就废了。

网友B:
一般来说光学镜片类的为了防止碰伤或者积灰,都会让光学面垂直或者朝下,如果实在没办法必须朝上,那最好是设置一个防护罩,很薄的一个平板玻璃保护一下,这样脏了就擦平板玻璃,擦花了就换成本也不高。你们直接擦棱镜,很容易擦花,短时间内你们感觉不到,等你感觉到了已经花的不能用了。

网友C:
要抽气,把粉尘都抽走,棱镜在高压区

网友:
擦掉的只是粉尘,还是说粉尘会在镜面上留有印记?如果粉尘没有印记可以用电磁阀控制气路,设备一个工作循完成后进行几秒吹气。如果是粉尘会留下印记,只有想办法做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点子吗, 现在半天都支撑不到

铁路上探伤车有相机测距。用的是吹气的方式,和其他人的方案相反,火车在室外,空气,沙尘都行,

网友:
棱镜侧边不干涉的地方装吹气加吹水功能,管径1.5毫米,美观又不占空间。

但愿你的设备喷水不会对其他功能产生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抽气,把粉尘都抽走,棱镜在高压区

赞成这个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光学镜片类的为了防止碰伤或者积灰,都会让光学面垂直或者朝下,如果实在没办法必须朝上,那最好是 ...

新能源汽车上那么多摄像头,他们如何处理的?

网友(点评):
镜头外面是有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能源汽车上那么多摄像头,他们如何处理的?

两码事,汽车在外面的摄像头不需要那么精细,设备里的如果出现脏污可能会导致设备故障,包括频繁擦拭会导致镜面划痕多最终导致报废。

网友:
环境很重要

网友:
时代的要求是有吹气清洁系统,下拍上系统要有UV镜防尘

网友:
镜头上方加个防尘盖,再加一个吹气的

网友E:
你不考虑考虑粉尘是如何产生的吗?是不是密封没做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码事,汽车在外面的摄像头不需要那么精细,设备里的如果出现脏污可能会导致设备故障,包括频繁擦拭会导 ...

http://www.cmiw.cn/thread-1061335-1-1.html

欢迎移步这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考虑考虑粉尘是如何产生的吗?是不是密封没做好呢

http://www.cmiw.cn/thread-1061335-1-1.html

欢迎移步这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miw.cn/thread-1061335-1-1.html

欢迎移步这里看看

车上装的可以用喷嘴喷水来清洁也无所谓,但是设备上用这种方式不大方便的。

网友:
棱镜要用外壳罩起来,里面吹干燥过滤的压缩空气,罩体内形成正压。这样灰尘就进不去了

网友:
微正压就行

网友:
棱镜外面加玻璃盖板,再去清洁盖板或者吹气。清洁可以考虑酒精无尘布方式,参考擦胶机构(淘宝上很多)

网友:
真空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