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喷粉的厚度是多少?可以控制公差吗?

楼主(2023-08-15):
各位大神,如题,有哪位大神能解答一下

楼主:

如题 有哪位 大神能够解答一下

网友:
按理来说,喷枪出来的量都是可以控制的,汽车行业用机器人喷,这个厚度和均匀性都能保证,

但是如果你去喷涂厂参观一下你就知道,一个人拿着喷枪在那儿喷,均匀性得不到保证,但是厚度不好说。
民用都是人为,而且设备的喷涂厚度也没做过厚度方面的要求,

但是电镀的可以做厚度要求,

网友:
大概0.1-0.2

网友:
有专门检测厚度 的仪器 能控制厚度

网友:
量大上机器人可以控制,人工别想了

网友:
一般双面喷涂默认板厚30丝左右,最大也有50丝,这全凭喷涂厂工艺了

网友:
漆膜厚度?有手持的仪器快速检测

网友:
喷粉的厚度没有什么标准,可以是30um,也可以是300um,

不同的粉体涂料,不同的喷涂工艺,不同结构的工件,达到的效果不一样

膜厚可以稳定控制,基本20um上下吧,看是机械手还是人工,人工不一定能做到

百度能解决的问题,尽量少来论坛提问

论坛可以帮大家解决具体的问题,例如现在工艺碰到什么问题

基础性概念性的问题,可以直接百度,这样可以了解的更全面,
如果哪个点看不懂,可以截图发到论坛,大家会更热情的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