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材料表不更新材质

楼主(2023-08-15):
工程图焊接材料表不更新材质,请问要如何操作呢?

件1为钣金件,如何在材料表显示材质呢?

件1为钣金件,如何在材料表显示材质呢?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不懂就问度娘,养成习惯就好

网友:
检查下链接是不是对的咯

网友:
属性里面要有

楼主:
属性里面都填好了。

网友:
属性没链接上去?

网友:
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零件的属性有没有填对地方?有时候你填的地方不一定是材料表里面链接表示的东西。还有一个是你材料明细表中的是否建立了正确的链接。在这两个地方多找一下,然后再对比一下,应该能弄清楚。

网友:
没错,检查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