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探讨:摩擦材料在模腔内的摊平

楼主(2023-08-15):
白色的是模腔的示意件,(实际中模具是金属的,还有200度的高温)里面放的是摩擦材料。
一种粉末状的复合材料,成分复杂。里面有陶瓷纤维,树脂颗粒,金属粉末铜、铅、铁等等。

问题点主要在材料表面的摊平上,目前使用的是旋转电机带动2根铁丝,一边旋转,一边在模腔移动。效果不是很理想。
模腔的外形不是固定的,型号非常多,有上千种。
有偿寻求更好的方案、思路。

网友A:
能不能用震动的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震动的办法呢

谢谢你的回复,振动也考虑过。
1,模具上面无法安装振动,模具受压力(200T~300T左右)还有高温。
2.设计一种振动棒插入材料里面,这种摩擦材料受到高频振动后。会出现分层现象。密度大的颗粒落到模腔下面。密度小的颗粒跑到上面来了。这就出现不合格的产品了。

网友(点评):
那能不能做个小机械臂带个充气的压下

网友B:
模具加一个盖子 做成封闭式的 外用用箱子固定模具

转动整个带模具的箱子即可 至于隔热措施 200度也容易

这个也叫滚抛技术,转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加一个盖子 做成封闭式的 外用用箱子固定模具

谢谢你的回复。
模具是固定在压力机上面,是我的图纸上面没有表述出来。
模具的单个模腔外形大小是300x140mm,一共有4个模腔

网友C:
这形状看着像刹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形状看着像刹车片

就是刹车片,这是盘式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