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在装配体工程图中怎么做断面图?

楼主(2023-08-15):
solidworks在装配体工程图中怎么做断面图?就是剖面图,但是不要后面的东西,只看剖开的部分,或者是剖开部分后一小部分。后面的零件太多了

网友:
隐藏啊,在设计树里面把不需要的零件隐藏
不想看见的线条也可以隐藏

网友:
最笨的方法在视图列表这边的模型里面隐藏其它的零件

网友A:
剖面视图选项里选横截剖面

网友(点评):
牛蛙,学习了,我之前是一个一个删除的

网友:
另外新建个配置,切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剖面视图选项里选横截剖面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点选“横截面剖图”

网友:
一个是可以只显示横截面;
另一个可以设置剖切深度,这样就可以不显示后面的不要的物体

网友:
剖面视图选项里选横截剖面-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