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凹槽

楼主(2023-08-16):
请问各位大神,就是图示红圈里面的,轴承座凹槽,作用是啥啊,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答案,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退刀槽清根,轴承和零件可以装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清根,轴承和零件可以装配到位

大神,那我还有个疑问;联轴器那个凸凹面对于配合来说,应该也加一个清根啊,但是联轴器都没这个凹槽啊,

网友(点评):
都要有的,但是有的图不是那么规范,或者作图者没有想到。有时候凹面倒角大一点,也能避免没有清根造成的弊端

网友:
清角,安装件是车削工艺

网友:
防止 应力集中

网友:
你这个好,我刚还在坛里问过这个表呢
加我qq或微信具体聊聊

网友B:
你这个表格哪里来的

网友:
这名起的真邪性,套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表格哪里来的

加qq,发你,文件有点大,在这发不出去,主要看到这个,就比较好奇,以前弄轴承座,都没整过这个槽

网友(点评):
你这是工作了几年了,有时间回过头来追究细节了

网友C:
想起刚入行时
面试,人题目上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起刚入行时
面试,人题目上考过

那能否,揭秘下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否,揭秘下答案

就是前排说的退刀槽啊
联轴器不弄应该是考虑扭矩,配合两面都倒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