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黄自喷漆的正确使用方法如何操作?

楼主(2023-08-16):
在钣金件表面喷美术黄自喷漆,效果不好,颜色深浅不一,是什么原因?正确流程如何操作?有喷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自喷漆不同品牌有的干有的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喷漆不同品牌有的干有的稀

说是打了底漆,喷了三遍就是这样子

网友:
效果是没有烤漆好。但是图片上这种明显就是水平不行,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自喷漆的质量问题,可能根本不是漆

网友:
浅色系油漆有个特点,有半透光性,

在深色基材上直接喷浅色漆在膜厚有厚薄的时候看起来很丑

解决的方式,深色的基材先喷一层白色或者浅灰色的遮盖力很强的油漆,然后再去喷浅色的油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个回答没有10年交情的朋友都不肯告诉你,

大家点个赞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