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纹问题,求大佬解决

楼主(2023-08-16):
材质是45号钢,加工后淬火,HRC60°左右,有气孔砂眼的需要冷焊,完了后清砂再喷漆,最后平面磨磨平。现在发现一批铸件磨完后大批量出现小裂纹情况,不知道是哪个步骤引发的。偶尔还有大裂纹,如图一图二。小裂纹也有条形的,圆形的。头发丝大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是一砸就会很明显。
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废品率很高。

网友A:
上上周有个老工艺是否也提醒我调质HRC60后就不要想着二次加工,原理就说容易出问题,太硬费刀。
坐等高人解释

网友B:
45钢  60HRC  就不要考虑了,这个硬度能搞定裂纹问题,可以领国家科学技术奖了。
另外,热处理厂 也是牛,什么要求都敢接,为了订单简直没有职业操守。

我们45钢 去淬火,写个硬度50HRC以上  ,热处理厂直接警告:裂了概不负责.....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铸钢内部本就气孔沙眼多,本自就不均匀,还热处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ZG45吧,45不是结构钢吗

楼主:
|一个小学生呀发表于 08-16 10:5445钢  60HRC  就不要考虑了,这个硬度能搞定裂纹问题,可以领国家科学技术奖了。

另外,热处理厂 也是牛,什么要求都敢接,为了订单简直没有职业操守。

我们45钢 去淬火,写个硬度50HRC以上  ,热处理厂直接警告:裂了概不负责.....

表面淬火也不行吗?我们是高频淬火,只淬表面。

网友(点评):
硬度值是硬伤。。。。。。。打个比方说,你泥巴却想达到钻石的硬度,那只有烧成陶瓷。。。就脆了。泥巴自身是多软的物品啊。

网友(点评):
感觉像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酒心巧克力?外面太脆了

网友:
感觉是材质问题,没见过45钢做这么高的硬度的,这个零件的材质和热处理,从设计到生产一路上都没有人有意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钢  60HRC  就不要考虑了,这个硬度能搞定裂纹问题,可以领国家科学技术奖了。
另外,热处理厂 也是牛, ...

45钢,一般都是调质使用,或者HRC45-48之间,不敢玩大,怕被人骂,需要更高硬度都要选择其他合金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上周有个老工艺是否也提醒我调质HRC60后就不要想着二次加工,原理就说容易出问题,太硬费刀。
坐等高人 ...

HRC60已经很硬了,二次加工费刀,这个还需要解释吗?

网友(点评):
除非你用线割,越硬线割越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