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力学-物体受力分析-二力杆问题

楼主(2023-08-16):
二力杆定义,只在两个力的作用下平衡的构件。
图中为理论力学课后习题答案结果,有些地方没能理解透彻,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主要学会拆分

CB和AB两个杆 铰节B处 进行分离
让把绳子的力摊在了 AB杆的B处 反作用的CB的B处力 符合了 2力杆

换句话说 CB的力FB  和 AB杆 B处(FB FT1合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网友:
我记得二力杆只受轴向拉力或压力,AB杆上面铰接点虽然受两个力,但是这两个力的合力通过杆AB在下铰接点产生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FAB,此时杆仍然是只受轴向力的,因为是铰接,不产生弯矩,所以还是二力杆,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合不合理

网友:
1.若两个构件通过光滑圆柱铰链连接,可默认圆柱铰链与其中一个构件固定在一起,此时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
2.固定铰链支座用两个正交分力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学会拆分

CB和AB两个杆 铰节B处 进行分离

是不是这么理解 B点的销钉和AB杆作为一个整体受力分析
D点的销钉和AD杆作为一个整体受力分析,
分析的结果就如图中所示。

网友:
没有矛盾啊,AD杆就是二力杆,答案中FT1‘和FT2的合力就是FAD',大小等于FAD方向相反,如果真要较真AD杆A处甚至可以写成FAX和FAY

网友:
刚性杆只有两端受力,两端又是铰链,必然是二力杆。

网友:
都是二力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