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拍37——灰口铁焊接

楼主(2023-08-16):
灰口铁,Z308的焊条,手工焊一点一个坑烧没了。

网友:
牛!焊铁有难度。

网友:
我最近ins上搬运机械行业各领域的加工工艺的视屏发布到我的抖音账号(抖音号:herry20200202)

浏览的过程中

有一个是在焊接 缺口的铸铁,

有个铸铁件缺了个口,给焊接补上了,然后又用打磨机打磨平整,

因为这种工艺我没见过,也确实不知道铸铁能不能焊接,在我有限的知识储备中,铸铁一焊一个缺口,像你图片中的一样;

我看那个视频下面的回复,说是倒放,

我怕造成误解,我就没敢搬运,

等我再找到那个视频,发给你看看

网友:
开始会出坑,继续就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