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属性选项卡问题

楼主(2023-08-16):
想给装配体做一个属性选项卡,新建了一个装配体文件,点击了现在生成,然后另存里面只有零件属性,不能保存为装配体属性怎么回事?

我在2022就有装配体属性,和零件属性扩展名不一样的,记不起上次怎么做的了

网友A:
看图,控制属性的类型内要选择装配体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控制属性的类型内要选择装配体才行。

谢谢老兄,时间长了忘记了,昨天也是一个朋友截这个图我恍然大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时间长了忘记了,昨天也是一个朋友截这个图我恍然大悟

这功能就是一劳永逸,基本不会在做第二次,容易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能就是一劳永逸,基本不会在做第二次,容易忘记。

是的,开始版本没有要求,我用了几个月2022;公司现在要求2018,这是个坑爹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开始版本没有要求,我用了几个月2022;公司现在要求2018,这是个坑爹的版本

我和你是反的,2018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是反的,2018用的多。

我之前用了3年2018,发现很多问题;
5月来的这个公司,领导说版本没有要求,所以我就安装了20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了3年2018,发现很多问题;
5月来的这个公司,领导说版本没有要求,所以我就安装了2022

问题最多的就是莫名其妙的自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