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栏问题

楼主(2023-08-16):
插入明细栏的时候窗口就这么宽,无法拉宽了已经。并且内容也不是中文。
补充一下,一次次试,终于确定成功,但是这怎么是参数表。
再附加一个列选择器里的选项,这都什么鬼啊。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建的模型是GB模板的吗?如果不是BOM表也就不是中文的。BOM表里面的特征项目是可以修改的。双击BOM表或者去模型浏览器里右键点击明细表也可以修改。

网友:
你这个因该是俄标的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建的模型是GB模板的吗?如果不是BOM表也就不是中文的。BOM表里面的特征项目是可以修改的。双击BOM表或者 ...

bom表是正常的,我还导出过,建模用的标准模版

网友(2023-11-30):
将附加模块中的这个取消勾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