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如何设计自动夹紧夹具

楼主(2023-08-16):
想设计一个能夹紧光纤的自动夹具,这是我目前的想法,用气缸来推动凸轮的杆,来让凸轮做上下运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完成该工况,动力源,电机气缸都行

楼主:

想设计一个能夹紧光纤的自动夹具,这是我目前的想法,用气缸来推动凸轮的杆,来让凸轮做上下运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完成该工况,动力源,电机气缸都行

网友A:
非要加个凸轮,直接用气爪气缸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加个凸轮,直接用气爪气缸不行吗?

老哥我一开始也是想的用气动夹爪,一侧一个,然后把光纤夹住,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定这个气动夹爪夹紧后的Z轴高度,

网友:
用气爪,比凸轮方便,然后出事不是你的锅,是控制没控好

网友:
抖音搜一下关键词 光纤对接 光纤焊接
看看人家的夹抓怎么设计的

你也没说什么用途,我怎么知道你的夹具怎么设计

网友:
最好来个工况图,要不然大家就只能"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