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孔和安装面不垂直的问题

楼主(2023-08-16):
安装基础的安装面和螺孔端面具有一定的角度α,为了让螺栓连接件轴线与螺孔共线,需要在连接板上加工同等角度的斜面。又由于在不同地方,角度α有不同的值,所以导致需要加工不同斜面的连接板以适配。我想做一个通用版的结构,适配所有的角度α(0°~8°)。开始想用可压缩的垫片,来补偿角度偏差,但是压缩量并不够(连接板宽度10mm,最大压缩量不超过1.4mm),一时半会儿没有好的想法,大家有好的意见吗?

楼主:
附图开始没穿上来

附图

附图

网友:
球面垫圈

楼主:
感谢,第一次了解到可以补偿不对中的垫圈。可惜好像没有M3的,此处螺钉都是M3规格的。

网友(点评):
可以按照那个思路做或者定做

网友:
用个紫铜垫片就行

网友A:
有定位销吗?定位销与接合面垂直。
如果没有定位销,平移后会造成螺纹预紧力丧失,最后螺纹松动。

网友B:
安装面的零件是塑料件(开模),连接件是机加工件,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说实话看完是很蒙蔽的,这个安装面的零件不可以修改在那里设计一个装配面吗,如果不行连接件与安装面件间的配合可以3D打印多个件吗,看这大小也不值几个钱,再不济在安装面的孔里增加一个螺纹限位环,用圆柱面限位中心线,用垫片有点扯了。建议楼主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第一次了解到可以补偿不对中的垫圈。可惜好像没有M3的,此处螺钉都是M3规格的。

球面凹凸组合的思路,很好,以后应该用得上。

楼主:
谢谢,这个可能需要试验一下,能不能补偿到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面的零件是塑料件(开模),连接件是机加工件,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说实话看完是很蒙蔽的,这个安装面的 ...

谢谢,您的理解是正确的,安装基础是塑料异形件,应该是开模的,导致螺孔的端面和安装平面呈现一定的角度。安装基础是不可改动的,但是修改配合之间的结构是可行的,价格并不是问题,3D打印我也是有考虑过,但是每一种角度都需要设置一个斜面或者其它结构来补偿。我只是想做一款通用件,能够适配螺钉轴线和螺孔轴线不同的偏移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定位销吗?定位销与接合面垂直。
如果没有定位销,平移后会造成螺纹预紧力丧失,最后螺纹松动。

没有定位销。

网友:
学习了,大佬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