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加工设备

楼主(2023-08-16):
最近做了一台铰孔加工设备,需要将中空轴上压装的烧结轴承通过铰孔加工,保证同心,加工后通过测量跳动验证。 设备要求铰刀和加工轴的对中偏差在0.002mm以内。想问下群里有类似实现类似对中要求的经验吗?

网友:
做好了还是要做

网友:
思路能不能调整为孔先加工好,再压入轴承?毕竟,轴承的精度不能靠铰刀达到的吧

网友(点评):
装轴承的孔精度不必太高,但是轴承孔的精度不能太低

网友:
到铰孔环节,对中已经失去意义了,因为铰刀是按照底孔走的,它没有修正能力。

网友:
是0.02,还是0.002,差一个零,差了好多。

网友A:
能解决“铰刀和加工轴的对中偏差在0.002mm以内”的人基本不会在论坛出现

网友:
4楼友说的对。铰刀是解决孔形状问题,并不能解决位置。当然这是民用机械行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解决“铰刀和加工轴的对中偏差在0.002mm以内”的人基本不会在论坛出现

加个急停按钮怎样

网友:
太高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急停按钮怎样

太高精了

网友:
可以的,一般我铰孔精度都在0.00002M以内,这个精度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0.002mm的偏差,多数工厂都没有测量这个精度的量具。是否搞错了?

楼主:
设备做出来了,调了很久,终于做到和德国工厂的同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