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深相机识别pin有无误判率高?

楼主(2023-08-16):
需要通过相机识别图示pin针有无,由于pin来料会有歪斜,当pin歪到贴近孔边缘时,会出现误判pin针缺失,客户可以接受pin歪斜到贴近孔旁边,只需要分别孔内是否有针   现在想到的办法时加一个黑色的罩板改善背景色偏差,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意见~

网友A:
用结构光

网友(点评):
你这是通解。相当于,多看书,多喝水

网友B:
视觉相对于软件本身,最难的其实反倒是打光,打光不好,相机用起来适得其反。

这个地方客户能够接受pin歪斜,只是需要检测有无的问题。
就这么一个需求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通过机械来解决,比如9pin的,那就做一个9pin的探针治具,

探针结构:探针头带弱电,探针后端接0V,探针头和探针后端连接用绝缘材料,弹簧缓冲,

流程:
产品到位,顶起,探针下来检测,比如探针下来10毫米就能接触到良品的pin头,那么我探针下来12毫米,毕竟探针结构有弹簧缓冲,探针本身短路,说明,这个pin是有针的,

检测:
检测出来其他pin针在,但是某一个没有,判为NG,人工去检测,(pin针歪斜,是有一个度的,要不然歪斜的太厉害,下一个工站或者到使用者手里的时候,不好对插)

如果用我说的这种机械结构检测,需要确定两个问题,一个是节拍够不够,需要重新核算,(感觉应该差不多,毕竟你相机检测,来料也要顶起,相机下来拍照),第二个是要确定客户对他们pin针的供应商的要求,也就是他的pin歪斜最差的时候客户的接受程度(这一点不管怎么的都要确认,毕竟你相机打光,都是正上方往下来大,斜的角度太大了,也不好检测)

如果非要用相机检测,我接触到的,也就是加个黑色背板,其他的我也想不来。

网友C:
没看懂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有啥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结构光

一半是光,一半是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觉相对于软件本身,最难的其实反倒是打光,打光不好,相机用起来适得其反。

这个地方客户能够接受pin ...

感谢大神赐教,通过探针检测确实有可行性,成本相对可控,今天关键能灭一灭相机供应商的嚣张气焰~~动不动就要我重新换yin'j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第二张图和第一张图有啥联系

图一是相机拍摄的PCBA,图二是PCBA在壳体内,上面的罩板是我加的

网友:
非要用影像的话,要考虑成像质量,不是随便一张照片就能满足的。

网友D:
3楼从另一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本身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其他的回答都是一知半解。
目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只是我不是检测有无,这个屌问题已经折磨了半年还多了,现在是让厂家优化算法,还没有结果。
至于你说想屌厂家,简单的很,我是甲方,你是乙方,要搞清楚身份,我提需求,你只要能满足要求,拿个灯泡来我也不说啥,但是满足不了需求,就是产品不行,限期整改,解决不了,就是验收不合格,该退货退货,该退钱退钱。
另外,楼主如果从视觉这方面解决了,请艾特我一下怎么解决的,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从另一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本身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其他的回答都是一知半解。
目前 ...

视觉方向,如果不在乎成本,可以通过改用近距离多次拍照,相机搭载两轴可移动,是可行的,就是我现有的工况不满足,所以想找其他的解决办法

网友:
为什么不倾斜着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楼从另一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本身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其他的回答都是一知半解。
目前 ...

搞个vx群,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vx群,交流下

这个不能说的太细,现在做的算是个前瞻型的项目,签有保密协议的。
我们找视觉厂商都是只让看这一个地方,其他地方都不让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