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电机如何选型

楼主(2023-08-17):
现要设计一台提升机(机构附图),已确定 丝杆直径25  导程10  总长 1700mm , 总负载大概200KG ,采用减速电机(带刹车)+滚珠丝杆+链轮传动升降,速度1.5米/min.  电机如何选型?本人新手小白一枚,望各前辈不吝赐教选型思路及方法。

提升机

提升机

网友A:
FV得到功率,然后选个稍微大点的电机功率,再根据速度算丝杠的转速,电机就选出来了
还要更进一步,就考虑电机的启停频次

网友B:
确实小白,你们公司没人带吗?

网友C:
太白了,先别选电机,看看结构吧,查查手册的链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V得到功率,然后选个稍微大点的电机功率,再根据速度算丝杠的转速,电机就选出来了
还要更进一步,就考虑 ...

感谢回复,功率和速比是确定电机型号,选型依据是不是要考虑 总惯量 转矩 ?

楼主:
有块底板的。

网友(点评):
我是说刹车在电机上不安全,掉链断链怎么办?丝杆又不能自锁。

网友(点评):
200kg砸下来,有的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小白,你们公司没人带吗?

学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白了,先别选电机,看看结构吧,查查手册的链传动

现在就差选个合适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小白,你们公司没人带吗?

都是一步步过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差选个合适的电机了···

链传动水平布置,你去手册找找有这种方式吗

网友(点评):
用双排链可以水平布置的,然后主动轮和从动轮都加导向圆盘就可以了。之前我水平布置过。

网友(点评):
还在论坛开贴问过大家的意见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单排的,张紧只靠电机安装拉紧。

网友D:
松下电机选型软件
按照提示步骤计算

机构选择

机构选择

运动模型 加速 匀速 减速

运动模型  加速  匀速  减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功率和速比是确定电机型号,选型依据是不是要考虑 总惯量 转矩 ?

对,还要考虑转矩,惯量

网友:
这负载用这螺杆,有校核过嘛?感觉不太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传动水平布置,你去手册找找有这种方式吗

确实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下电机选型软件
按照提示步骤计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还要考虑转矩,惯量

我就是搞不懂这里面的关系 。

网友E:
不可以竖链传动加减速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竖链传动加减速机吗

结构空间就是这样,使用频率不大一个月用一次把,把链条拉紧一点。

网友:
不用减速器?

楼主:
自带减速比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传动水平布置,你去手册找找有这种方式吗

使用场合使用频率不大,一个月用到一两次,无需频繁上下升降。

网友F:
建议改方案
类似于顶面放个链轮,左边链条是工件在导杆上上下滑,右边链条挂配重,带制动的减速电机旋转着使得工件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改方案
类似于顶面放个链轮,左边链条是工件在导杆上上下滑,右边链条挂配重,带制动的减速电机旋转着 ...

网友G:
你高中物理知识没忘记的,用下面的表格
选垂直升降,里面的公式我全部都验证过一遍,基本没大问题。前提你要知道自己的工况
另外你链传动当然可以,不过会牺牲精度,传递功率可以的话推荐同步带,模组左右上下折一般都同步带的,最好是直连。
看了下你结构,不知道你工况,一般都是直线滑块而不是直线轴承做,做旋臂受力,直线轴承的侧向力你要重点关注,比直线滑块差多了。

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高中物理知识没忘记的,用下面的表格
选垂直升降,里面的公式我全部都验证过一遍,基本没大问题。前提你 ...

感谢,正好需要!     不喜欢去记那么多公式 去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正好需要!     不喜欢去记那么多公式 去计算。

前提是你要知道对不对,不然适用情况不同,出了结果,不符合实际会出问题的。

网友H:
你用同步带或者三角带都比这个链条好些吧?

网友I:
我去,这机械看着好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正好需要!     不喜欢去记那么多公式 去计算。

感谢分享

网友:
负载200公斤,外径25的丝杠,1700的长度,这个太细了,虽然你的转速很慢,换个32的靠谱点,成本差距不会很大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G:
你高中物理知识没忘记的,用下面的表格
选垂直升降,里面的公式我全部都验证过一遍,基本没大问题。前提你 ...

666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去,这机械看着好难啊

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用同步带或者三角带都比这个链条好些吧?

777777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用同步带或者三角带都比这个链条好些吧?

88888888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用同步带或者三角带都比这个链条好些吧?

11111111

网友J:
不要用丝杆,用链条升降,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带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用丝杆,用链条升降,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带自锁)。

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