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设计一款夹持光纤的夹具

楼主(2023-08-17):
各位大佬老哥们,我这边想要设计一款夹持250微米光纤的自动夹紧机构,由于上方和下方没有空间,所以无论是气缸还是电机都是需要在平面上安装的,
整体工况就是,两端要有两个自动夹具用来夹住250微米光纤保持不动,然后小盒子上对光纤进行加工,最好是用一个动力源来控制两个夹具,一个气缸或者一个电机都可以,我刚进入这个行业,对方面经验很少,希望各位前辈能给些建议或者经验!抱拳!

工况

工况

楼主:
目前夹持想用这种上下的方式,主要是如何让电机或者气缸来联动这个机构,我不知道如何去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夹持想用这种上下的方式,主要是如何让电机或者气缸来联动这个机构,我不知道如何去做

不考虑气爪,另外有没有做工业外观设计的老哥,接不接私活,我这边想设计一款设备外壳,宽1350*长1350*800左右,设计起来特别简单,就做个方方正正的样子,然后给些线条和颜色就行,后面和侧板留个走线孔,前面做个推拉门就完事了,想做的可以加我vxC2902007034

网友A:
先缠绕几圈,再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缠绕几圈,再拉紧?

前面有缓冲机构,后面有张力轮

网友B:
去参考一下光纤熔纤机的结构。
家里面的光纤被MOUSE给啃断了,电信的小哥上门,就带了这个东东,用法也和你描述的类似,两端光纤剥出来,两头夹紧,关断,熔纤。熔纤成功后有提示,自动断电。
这种设备,不会太贵,有条件买一个,照着抄。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7451196
上面图文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参考一下光纤熔纤机的结构。
家里面的光纤被MOUSE给啃断了,电信的小哥上门,就带了这个东东,用法也和 ...

我就是参考他的来做的,但是它翻盖夹紧是靠人工的,而我要做成自动的

网友C:
是两头送料还是一头送料,一头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两头送料还是一头送料,一头出

就是把一根光纤左右两个端点用夹具给他夹住,然后在中心那个小盒子上面进行加工,就是这样

网友D:
一个轴上面装两个连板,带动需要夹持的那块运动的板,就可以实现一个电机驱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轴上面装两个连板,带动需要夹持的那块运动的板,就可以实现一个电机驱动了吧!

连杆吗?老哥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