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刀具寿命

楼主(2023-08-17):
在加工过程中,刀具寿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点,大家有什么提高刀具寿命的好方案

网友:
材料一致性,切削参数优化,设备改进,夹具改进,刀具附件改进,切削介质选用,产品结构优化

网友:
影响刀具寿命主要是机床,机床刚性好刀具省,现在买的都是线轨,没有刚性之说,我这有台14岁的硬轨,同参数,硬轨能用4小时,线轨可能几分钟,特别加工不锈钢,硬料,特别明显,机器同样是8000转7.5KW主轴,参数一样,硬轨机没噪音,线轨震动大,线轨降进给,提速也不行,我个人认为影响刀具寿命的主要原因是机床,在参数一样的情况下,机床是影响刀具最主要的原因,
硬轨机床刚性好,动行平稳,阻尼好,线轨总差点意思,震动大,工作台一震动,完蛋了,同款机床,主轴7.5KW8000转,同配置,打孔,线轨最大打40,机器震动大,钣金都在响,但硬轨打50很正常,不震动,同时,线轨机钻头寿命明显比硬轨低,当然价格当年买线轨是18W,硬轨是27W,价格也差一半。

楼主:
刀具寿命影响因素众多:机床刚性、主轴刚性、夹具刚性、刀杆刚性、刀杆角度,参数控制、刀片选用等等,生产过程中发现刀具寿命低,为提高机床及主轴刚性,更换设备可能性不大,而且一般加工工件不超机床加工能力范围,机床刚性影响不会太大。
刀具寿命低,个人见解:
1、提高刀杆整体刚性,根据加工工况调整切削角度(主偏角、前角),机规避加工共振;
2、提高夹具刚性,;
3、参数控制:加工参数对刀具寿命影响最大为线速度其次加工进给,根据不同刀片材质选用参数很重要,例如CBN、硬质合金两者参数相差大;
4、刀片选用刀片刃口处理很关键决定刀片耐冲击、耐磨性等等,刀片自身后角选用也很重要决定刀片自身刚性及散热性能;

网友:
刀具寿命与刀具材质及特性、被加工材料材质、加工方式、切削参数及毛坯状态等等都有关系,你这样提问太笼统了。

网友:
你这问题太笼统了,设备、装卡、工件状态和材质、刀柄,刀具主偏角、刀片形状、刀尖圆角、涂层、槽型、切削参数。。。。。太多方面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