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表总重那列怎么做

楼主(2023-08-17):
之前用2022做的明细表模板,现在要做个2018的版本,时间长了忘记怎么做的了;总重-单重×数量,这个规则怎么做?

2022里面可以调用数量那一列,而2018列里面数量这列,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应该自己做模板,自动捕捉

网友A:
添加一列  ,写入公式 自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列  ,写入公式 自动计算

问题是,现在无法调入数量那一列,怎么回事?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2018数量那一列是我截图第二个FONT SIZE3.5那个,服了,这软件BUG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