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3-08-17):
请教下电机选型问题,一个压轮用0.8Mpa压力压在直径75mm滚轮上,滚轮最高转速15m/min最低1-2m/min,滚轮自身所需转矩忽略不计的话,电机需要多少转矩啊,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正压力*摩擦系数*滚轮半径*安全系数,单位N.m

网友:
感觉你这描述太笼统了,压力0.8MPa?两个钢光轮直接压?还是通过气缸作用在轮上?多大直径?这些都不知道。。。。哎

网友(点评):
气缸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