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画图问题:CAXA画根切齿为什么在基圆点上法线不垂直直径?

楼主(2023-08-17):
m=2,Z=12 ,a=20°,X=0.2907,由于该齿轮会出现切齿,所以在渐开线和根圆之间需要直线+圆弧过渡,在理论上,基圆上渐开线点的法线应该是垂直过该点直径的,但在CAXA上作图,基圆上渐开线的法线不垂直直径,CAXA怎样实现的?

渐开线的性质:渐开线上一点的法线,相切于基圆

网友:
研究这个的目的是打算线割或者激光切轮廓么?

网友:
"基圆上渐开线点的法线应该是垂直过该点直径的"------基圆上的渐开线点没有法线,或者说法线为零,所以不存在是否垂直于任何东西。我记得似乎基圆内无渐开线,所以那一段线会是一段基圆到旋转中心的连线。如果caxa不能实现,可以手工绘制。或者找其他的工具。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哦。因为在给用户加工这种切齿根齿轮时,用户就是认为齿根过渡部分有问题。是加工的问题而不是能否画图的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两条粉色线的交点到圆心的距离与基圆直径之间的相对关系。

网友:
激光切轮廓么

楼主:
有没有做齿轮的高手,给说说:对于切根齿齿轮的齿根怎么过渡?有什么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两条粉色线的交点到圆心的距离与基圆直径之间的相对关系。

对于不同的齿轮,或者不同的变位。那个距离和基圆之间找不出有固定的关系。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基圆以下的齿轮轮廓似乎没有严格定义(也很有可能是我的认知欠缺),CAXA定义的只是一种,也可以按过圆心的方式。如果一定要搞明白CAXA的定义,你可以看看从圆心到粉色线的垂线是不是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圆以下的齿轮轮廓似乎没有严格定义(也很有可能是我的认知欠缺),CAXA定义的只是一种,也可以按过圆心的方 ...

谢谢您提供的思路。对于不同的齿轮,包括相同的m,Z,不同的变位X;不同的m,相同的Z,X=0;好像找不出有什么固定关系。我按照过渡直线过圆心,磨出的齿轮用户一直在叫,说是多肉。气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思路。对于不同的齿轮,包括相同的m,Z,不同的变位X;不同的m,相同的Z,X=0;好像找不出有什 ...

方便的话你把两个啮合齿轮的参数发给我,我模拟一下。

补充内容 (2023-9-8 11:19):
才发现变位系数到小数点后四位了,现在的加工精度这么高了吗?CAXA产生的轮廓曲线能达到这个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你把两个啮合齿轮的参数发给我,我模拟一下。

补充内容 (2023-9-8 11:19):

对比关系
(1)m=2,Z=12,a=20°,X=0.2907  与  m=2,Z=12,a=20°,X=0
(2)m=2.5,Z=12,a=20°,X=0.282 与  m=2.5,Z=12,a=20°,X=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比关系
(1)m=2,Z=12,a=20°,X=0.2907  与  m=2,Z=12,a=20°,X=0
(2)m=2.5,Z=12,a=20°,X=0.28 ...

我按m=2,Z1/Z2=12,a=20°,X1/X2=+0.29/-0.29,中心距A=24做了一个模拟,确实会有0.01的齿尖干涉。不止是直线段,甚至曲线段也会有0.005的干涉。可能是软件精度问题,没有细究。

楼主(2023-09-25):
引用 网友A:
我按m=2,Z1/Z2=12,a=20°,X1/X2=+0.29/-0.29,中心距A=24做了一个模拟,确实会有0.01的齿尖干涉。不止 ...

谢谢。一直没搞懂CAXA画齿轮时为啥要选择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直没搞懂CAXA画齿轮时为啥要选择精度。

这个精度是齿廓拟合精度,就是CAXA生成的齿廓与理论齿廓之间的偏差。你最好是能提供两个啮合齿轮的参数,这样才好了解干涉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