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的资料

楼主(2023-08-18):
O型圈的资料

网友:
最近也在做一个端面密封的,以前都是参考先前的产品,这次想查查手册做个标准点的。发现有两个问题,麻烦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给解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槽深槽宽都有标准,但是槽内外径是没有标准的,然后我从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受内压O型圈外径应与槽外径相等;受外压O型圈内径应与槽内径相等,这样是合理的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查手册感觉槽宽有点太宽了,再结合你发的图7图8的压缩率、O型圈截面至少占沟槽截面面积85%、槽宽取O型圈截面直径1.5倍,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矛盾。比如手册上介绍O型圈截面直径3.55,槽宽5,槽深2.75,这样压缩率22.5%符合静密封,但是O型圈截面只占72%左右,所以想问一下这里槽这么宽合理么?

网友:
个人观点供参考 槽宽影响不大 毕竟不论内外压的 O型圈都是被推到压力方向一侧 所以选O型圈的时候 一个是内圈配合尺寸重要 一个是外圈尺寸重要 设计可以参考标准 但我设计一般都小那么一点 多多少少可以缩小产品尺寸 比如标准的4.8 您做到4.5甚至更小都可以 但为了“名正言顺 ”尽量和标准靠
O型圈密封压缩量也要看O型圈的硬度 压缩的过量了 或者槽小了 不够它变形的空间 寿命回急剧下降的

网友:
最近也在做密封的分析,感谢分享

网友:
以前都是凭经验,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