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小车防滑问题

楼主(2023-08-18):
如图所示,小车在金属方管上行走,上轮和下轮夹紧方管,同时上轮是主动轮提供动力。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方管轨道上有水的地方(气温低有凝露现象),同时也是爬坡的地方,小车存在打滑的现象,坡度爬不上去。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摩擦力,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有水这个真没法了,我说加多几个主动轮吧,你又没位置呀

网友:
要不空调除湿,或者方管通热气,把水处理了

网友B:
无非就是:
1.夹方管的主动轮夹得更紧一点;
2.轮子的胶硬度再低一点,
3.把方管被夹持的地方打磨粗糙(补充:直接方管接触面滚花,滚轮胶硬度再提高)

要么改变结构
1.上升段用齿轮齿条(你看农业那种往山上开的单轨,都是齿轮齿条)
2.参照缆车,用绳子拉着小车,做成闭环,拉动小车,
3.参照超市或者物流行业的悬挂线,用链轮链条的方式;

方式很多种,你们用了风险最大的,用轮子夹着走,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网友(点评):
(๑•̀ㅂ•́)و✧:;你说得对&#***9;

网友C:
(ง •̀_•́)ง:;方管两侧再增加两个主动轮,

找那种带条纹、防滑的轮。

或者,在方管轨道面上刷一层胶

网友D:
夹紧力 上下对称或者左右对称加张力轮 类似图里的结构 增加个弹簧力

网友:
动的时候,轮的前后,喷气吹水

网友:
增加除水功能和改善主动轮材质适应有水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水这个真没法了,我说加多几个主动轮吧,你又没位置呀

谢谢回复,空间有限,上面的轮是主动轮,其余地方都是从动轮,提供夹紧力,是没法增加主动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非就是:
1.夹方管的主动轮夹得更紧一点;
2.轮子的胶硬度再低一点,

谢谢回复,在现有结构下,打算在轮子和轨道上改动,像您说的在轮子胶硬度,表面花纹和轨道的表面这几方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ง •̀_•́)ง:;方管两 ...

谢谢回复,您说的在方管表面刷一层胶,你知道哪种胶适合这种环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紧力 上下对称或者左右对称加张力轮 类似图里的结构 增加个弹簧力

谢谢回复,现在结构本身是抱紧轨道的,有弹簧,考虑换大一些的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结构本身是抱紧轨道的,有弹簧,考虑换大一些的弹簧

嗯 也可以考虑可调节的弹簧杆结构 调节弹簧端座 改变预紧力大小

网友:
前后加个毛刷试试,可以就不用改结构了,主要是凝露这种情况一般很少考虑,

网友(2024-05-30):
我目前也遇到一个轨道巡检的设计我用的工字铝,小车结构没确定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方案吗

网友:
前面/后面加毛毡,速度快/水多也无解

网友E:
可以用链轮链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链轮链条驱动。

自行走小车,怎么链条驱动

网友:
无非增加正压力和提高摩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