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粘贴方法

楼主(2023-08-18):
给为大佬:
       用什么胶能把触摸屏粘贴牢固(现在使用的3M胶,用着用着屏幕就掉了),触摸屏尺寸200mm*500mm;

网友:
做个金属钣金架子,用螺丝固定。

网友:
(⊙ˍ⊙):;粘触控屏哪里!?
显示屏和触控屏吗!?

网友:
OKA胶,面积要大面积要大面积要大才能粘牢。。。。。。。

网友:
粘贴?不是自带固定螺丝吗,不能用?

网友:
买到假的了?原装都是这种,不会掉的啊

网友:
免钉胶,买稍微大点的一管,家里粘个架子啥的都用它。
也就是墙上不用打孔(不想打孔)的时候用。
几块钱解决问题。

网友A:
得看看触屏是上装还是下装,上装如果是和注塑壳体做配合的话可以给触屏厂家要求带背胶来,他们的背胶都比较结实,设计得时候得考虑粘接面积,一般单边3mm往上即可;下装的话可以使用托板或者打胶,外观看不出来即可;如果是tp和lcd一起的,那真是怎么装都行了

楼主(2024-07-10):
引用 网友A:
得看看触屏是上装还是下装,上装如果是和注塑壳体做配合的话可以给触屏厂家要求带背胶来,他们的背胶都比较 ...

我们是前装,用的厂家提供的带背胶的贴片,结果用了一年,就开胶了,很无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