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皮带偏移问题

楼主(2023-08-18):
滚筒输送带,滚筒尺寸如下,皮带为PU 1.5mm厚,线速度1.2米左右,空载运行时候发现皮带往电机一边偏移,
导致皮带上导向条与滚筒V型槽侧摩擦,发出吱吱声
用水平尺测量,皮带表面基本是水平的

人为在电机侧垫高10mm后,皮带偏移有改善,导向条刚好没有碰到V槽
但实际使用时是不能用外物垫高的。

皮带导向条如果长期碰到V槽,应该会整条呗磨掉,那么导向条作用是什么?皮带期待寿命是1年以上
或如果通过加大倾斜角,能否阻止皮带偏移?

网友A:
轴设计成中间大两头小

网友B:
(⊙﹏⊙):;是只有这一个滚筒偏!?还是这条皮带线上都是偏!?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只有这一个滚筒偏!?还是这条皮带线上都是偏!?

只有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设计成中间大两头小

一般倾斜多少度?是不是中间那段平的也要做成斜的
我这个皮带宽度比较小,可能角度要大点

网友:
摩擦面太大了,是否考虑减小皮带宽度

网友:
(⊙ˍ⊙):;灵异的现象,
多加个滚筒,做成‘鼓形’,
试试看~~~~~~···

网友:
请问  我现在也经常用到输送带  链式和皮带式都有  不大  都是小型的
齿轮之类的都是买的
主要是我完全不懂这部分  请问该看点什么

网友C:
这么窄,按道理不应该。但是这个图是有不少问题的,不知道你们这个图是怎么来的。辊筒中间都是最薄弱的,怎么会中间开槽?一般都是两侧加导向;其次角度,0.4度怎么来的?第三0。4度的位置到哪里?到辊筒中间吗?

网友(点评):
模样差不多,但是使用起来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窄,按道理不应该。但是这个图是有不少问题的,不知道你们这个图是怎么来的。辊筒中间都是最薄弱的,怎 ...

这个滚筒是实心的,V槽是和皮带的定位配合用过的127是平线段,然后再往两边倾斜0.4度
整个轴是中间带平台,两边倾斜

网友D:
机头、机尾、驱动辊筒是不是平行的?机架如果不是规整的正四边形很容易跑偏。可以把其中的一个辊筒改成前后能调节的试一下

网友(点评):
https://www.jxca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9794

网友:
皮带机跑偏原因很多的,机架精度、皮带接驳精度、装配精度等等,前面这些精度不是图纸上的0.0几这种,基本都是毫米级别了。影响还是蛮大的。还有就是不要过于张紧,皮带不打滑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头、机尾、驱动辊筒是不是平行的?机架如果不是规整的正四边形很容易跑偏。可以把其中的一个辊筒改成前后 ...

(ง •̀_•́)ง:;机械CAD没有注册®,看不到贴子,
发截图吧✔~~~~~~···.

网友:
我的建议一个是采用鼓形滚筒,二是调整滚筒两侧的张力螺钉。

网友E:
1.中间的直线段太长了,有个公式:中间的直线长度要小于0.4倍总长;直线段太长了实际上腰鼓结构就不起作用,
2.可能皮带没有张紧到位,
3.从动端滚筒要做成可以前后调节的;
4.轴承是不是调心球轴承?

网友F:
皮带侧边加防偏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头、机尾、驱动辊筒是不是平行的?机架如果不是规整的正四边形很容易跑偏。可以把其中的一个辊筒改成前后 ...

从动那边可以前后调节,输送带长2米,从动一侧调节只对从动那侧偏摆调整有效,对电机这边调节基本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中间的直线段太长了,有个公式:中间的直线长度要小于0.4倍总长;直线段太长了实际上腰鼓结构就不起作用 ...

1. 我也这样想,准备改短,增加鼓形接触面积
3. 从动轮是可以调节的,但是对电机这边皮带偏摆不起作用
4. 是调心轴承

网友(点评):
可以在电机端增加一个皮带轮托着皮带,安装孔做成腰孔,使这个皮带轮左右侧可以前后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皮带侧边加防偏滚轮。

如何实现呢?以前没用过,能不能直接在滚筒上铣个和皮带同宽,同厚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