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问

楼主(2023-08-18):
最近因为线下事情很多,很久没有来论坛了
发现论坛多了很多有意思的帖子,但是因为时间太久,也不知道大家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选择了一些近期的帖子做了回复

大家有直接发问没有解决的问题,可以在这个帖子下提问,我可以快速的回复大家

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是建议百度自己先研究一下,因为有些问题太庞大,没办法用比较短的篇幅回复

所以,大家提问可以具体一点,我清楚的就回复大家,不清楚的我可能研究一下尽量能给出一点点方向

谢谢大家

我只能回答表面处理方面的解决方案问题,价格问题因为参考到各地的环保问题,供应商体系多寡问题,涉及要最终产品客户端定价问题,没有办法明确给出具体的价格,只能大概帮大家比较一下哪个方案性价比高

网友:
最近经济差,政府打击严,现在还有哪里大保键安全,便宜,妹子服务好

网友(点评):
你是来砸场子的~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应该尹大大自己开个帖子给各地网友们提供个福利,哈哈

网友A:
有没有一些金属常用的原材料价格如:45#,355B,40Cr等

网友(点评):
价格是会变的,问你们供应商实时价格,没有资源,问春哥

网友(点评):
碳钢一律按五块..

网友(点评):
我就参考,浮动值不大于十个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些金属常用的原材料价格如:45#,355B,40Cr等

(๑•̀ㅂ•́)و✧:;去找钢网  看看
https://www.zhaogang.com/

网友B:
我先抛砖,

不锈钢搪瓷,烤瓷的表面处理效果差异以及应用场景。

谢谢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先抛砖,

不锈钢搪瓷,烤瓷的表面处理效果差异以及应用场景。

(ง •̀_•́)ง:;
他不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ง •̀_•́)ง:;
他不回答了~~~~~~···.

大哥,第一,我是正常人,也需要休息,不可能每时每刻在论坛上回复别人问题

第二,我是正常人,也不能啥都懂,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能给出经验,毕竟有很多项目也是我不一定要接触得到的

不过还是感谢你的回答,至少给帖子增加了热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抛砖,

不锈钢搪瓷,烤瓷的表面处理效果差异以及应用场景。

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目前接触过的两块,可能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两块

1. 化工行业的防腐用途
2. 餐具类

不过我自己平时接触的电子产品制造/医疗零部件制造应用这种工艺几乎没有

我接触这个工艺是因为曾经我们设想过使用搪瓷作为手机或者笔记本的外壳,但是因为搪瓷的散热性很差,以及配合铝合金使用的工艺限制,最终没有成形

让我来说说差异,我觉得搪瓷的耐腐蚀性没啥好说的,但是如果一个好的工艺品,确实搪瓷的外观可选择性非常大,真的精美的搪瓷外观非常非常漂亮
当时我去一个工厂讨论的时候他们拿出来的样品我真的觉得不是工艺品而是一个艺术品

我觉得家庭摆件,车内摆件,是一个值得研发的方向,目前这一块其实做的其他材料的比较多,搪瓷应用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目前接触过的两块,可能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两块

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太大了

我目前接触过的两块,可能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两块

赞艺术品!

另外,个人喜欢不锈钢制品,但是对于不锈钢的外观效果,例如拉丝,镜光,采购时挺好看的,时间长了,和手接触多了,就丑了。

而且难以替换,或者挽救。

所以个人认为,不锈钢有其优势,但在外观上还是有缺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艺术品!

另外,个人喜欢不锈钢制品,但是对于不锈钢的外观效果,例如拉丝,镜光,采购时挺好看的, ...

也许不锈钢+PVD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也不太容易长久保持非常好的光泽,毕竟光就是一切,PVD耐汗液测试的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典型的就是iPhone的指纹识别圈)
不锈钢软,所以无法保持长期的外观,容易被划伤

不锈钢不考虑外观,确实耐用,考虑外观,因为硬度太短,只能远观

网友D(2023-11-16):
感谢版主~

请问SGCC, SECC 钝化膜耐温多少? 学习过程中了解到镀锌本身耐温200℃,但是钝化膜好像才70℃,好像钝化膜没了,好像锌层防护能力就没那么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版主~

请问SGCC, SECC 钝化膜耐温多少? 学习过程中了解到镀锌本身耐温200℃,但是钝化膜好像才70℃ ...

没有任何一种表面处理工艺是全能的,都是根据不同的工况,在材料/表面处理/成本之间做妥协

SECC(电镀锌钢板)  和SGCC(热镀锌钢板),看着一个字差异,其实耐蚀性差异挺大

正常电镀锌+钝化膜,72小时中性盐雾已经算是很优秀的,耐蚀性防护主要靠钝化膜隔离已近锌层作为阳极优先腐蚀,但是因为膜厚薄(5-10um左右)所以主要耐蚀性靠钝化膜,但是镀锌钝化膜确实在70度以上的温度(实际到100摄氏度以上才会有明显耐蚀性下降)会开始逐渐变差

热镀锌 的耐蚀性原理主要靠膜厚,相对耐温性能较好,但是热镀锌钢板的外观要比电镀锌差

不过总体来说,如果需要再50摄氏度以上的热工况使用,那么不建议使用电镀锌作为耐蚀性处理的表面工艺,如果水汽含量再大一点,那么更惨

网友E:
版主,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好些年了,关于NEDOX和CANADIZE这两种涂层,详细情况是怎么样的,国内有哪个公司或者科研机构能做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好些年了,关于NEDOX和CANADIZE这两种涂层,详细情况是怎么样的,国内有哪个公司或 ...

版主,留个V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好些年了,关于NEDOX和CANADIZE这两种涂层,详细情况是怎么样的,国内有哪个公司或 ...

NEDOX,这个工艺我知道是镍/磷镀层加PTFE,目前我们有一部分产品是在使用
CANADIZE这个具体的指的是啥我还是不是特别理解,可以详细的说说吗,
说实话我也不是在研发端工作,都是一直在应用领域,这些英文名词没那么熟悉

网友:
引用 楼主:
NEDOX,这个工艺我知道是镍/磷镀层加PTFE,目前我们有一部分产品是在使用
CANADIZE这个具体的指的是啥我 ...

一直在线等你呢,加个V啊lcm111mcl

网友F(2023-12-17):
想咨询一下静电喷粉厚度与盐雾试验时间的关系.
例如80μm的厚度,盐雾试验能做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咨询一下静电喷粉厚度与盐雾试验时间的关系.
例如80μm的厚度,盐雾试验能做多久

表面处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这个体系里有一环出了问题,那么耐蚀性的影响会非常大

常见的例子,普通A3钢板---清洗---磷化---烘干----粉体涂装,看似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但是光磷化工艺,做的好的和做的不好的,能导致耐蚀性相差至少5倍
粉体涂装过程,选用不同品牌的涂料,喷涂工艺是否调试到最佳,耐蚀性能最优化的喷涂工艺不一定是最好的外观效果,涂料的树脂选择那更是差别很大

但是我们可以常说一个,就是磷化马马虎虎+普通的粉体涂装80微米膜厚的工艺,中性盐雾测试300-500个小时肯定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里面80微米膜厚,能保证所有棱线都做到80吗,钢板表面或者喷涂过程的是否有颗粒,导致涂装表面有小孔洞,这些其实都是很高的要求,
磷化到底是糊弄还是认真做了灰磷化/黑磷化工艺,都是会影响耐蚀性的一个参数

同样的A3钢板,汽车工艺   A3钢板---磷化---电泳涂装---底漆--中涂(2-3道)--面漆(UV),可以耐盐雾划叉测试可以做到1000小时以上,滑叉盐雾测试和普通盐雾测试不一样的哦

网友G:
铸铁件电泳,加工面与毛坯面粗糙度差异,毛坯面240盐雾不合格。在无法改变表面质量的情况下只能拼命提膜厚45左右,膜厚上来了又导致成本上升,加工面尺寸不好控制安装困难,螺纹难以安装,求教大佬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铸铁件电泳,加工面与毛坯面粗糙度差异,毛坯面240盐雾不合格。在无法改变表面质量的情况下只能拼命提膜厚4 ...

铸铁件有几个地方是可以有效提升耐盐雾测试性能的

1. 铸件抛丸过程,尽量控制的氧化黑皮等完全去除,该工艺对电泳前处理(磷化)效果影响非常大,而且是不会增加很多额外成本,不存在无法提升
2. 电泳前处理工艺--磷化,磷化是电泳耐腐蚀性提升非常重要的一环,汽车为什么能日晒夜露布生锈,除了油漆好之外,磷化要占据非常重要的一环,选择一个好的磷化工艺对盐雾测试的提升非常有帮助
3. 电泳膜厚45微米,橘皮已经严重要离谱了吧,电泳膜厚相对来说比较均匀,既然加工面不好装配,可以通过加工工艺给装配留有一定的余量,但是这么厚的电泳漆,就算孔留有余量也可能会造成锁紧力不足,一般我们都是选择在电泳前在螺孔内锁上螺丝(金属/塑料)都可以,这样让螺纹孔没有油漆即可
4.如果螺孔太多,正常的选择工艺是电泳后再攻牙

网友G:
引用 楼主:
铸铁件有几个地方是可以有效提升耐盐雾测试性能的

1. 铸件抛丸过程,尽量控制的氧化黑皮等完全去 ...

说多了都是泪· 我们产品多而且杂,铸铁前处理磷化。我们电泳外观质量还好,有个别的会有流痕。现在尺寸有放余量,螺纹也用的加大丝锥。但就像你说的,余量也不敢搞得太多,风险太大,一些盲孔和轴承位都是有屏蔽的,其它的孔没有防护,大大小小的孔太多了。后加工的话又要考虑防护磕碰。生产和质量就像鱼和熊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多了都是泪· 我们产品多而且杂,铸铁前处理磷化。我们电泳外观质量还好,有个别的会有流痕。现在尺寸 ...

这个不是麻烦和质量的取舍,是成本和质量的取舍,
我觉得有孔就要塞,后续能规避很多风险,淘宝上橡胶塞很多,不一定要用螺丝锁

可以直接塞个橡胶塞就可以,速度很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麻烦和质量的取舍,是成本和质量的取舍,
我觉得有孔就要塞,后续能规避很多风险,淘宝上橡胶塞 ...

是的·硅胶塞在网上买了一部分做验证。有些还是挺好用的。个别不适用的准备让供应商开模做

网友H:
请教版主,激光除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版主,激光除锈如何?

这个没用过,理论来说可行,

不过为什么要让产品生锈呢,先期预防更合适

激光设备很麻烦,有时候不如喷砂来的方便,哈哈

网友I(2024-07-22):
发现版主在这里重开一个帖子,我把问题移到这边来。
你好,请问你了解微弧氧化的价格吗?
我们现在有个轴零件,直径10mm, 长度18mm,现在做的是硬阳极氧化,厚度30um,因为对硬度有更高的要求,不知道改成微弧氧化陈本会增加多少,请问你知道微弧氧化的价格大概是硬阳极氧化的多少倍吗?
另外我们要求最终的表面粗糙度Ra0.1~0.4之间,不知道微弧氧化能否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现版主在这里重开一个帖子,我把问题移到这边来。
你好,请问你了解微弧氧化的价格吗?
我们现在有个轴 ...

微弧的价格我确实不太熟悉,具体可以咨询厂商更靠谱一点

Ra值需要精磨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