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速接头漏气问题

楼主(2023-08-19):
我们有个项目气管里要走水,结果今天过水发现,气管和接头缝隙处一直在漏水,请问是因为买的山寨接头问题,还是气管不够软?理论上不应该漏气呀

网友:
是不是水压太大了

网友:
(ง •̀_•́)ง:;别用 快插接头
用带有螺纹的快拧接头

网友:
什么水,高压水还是高温/低温水?流量是多少
1都没说明白呢,就去考虑2是接头问题还是水管问题

网友:
密封带缠了吗

网友A:
气管走水头回听说,开眼了。
3楼的或许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管走水头回听说,开眼了。
3楼的或许可以。

(ง •̀_•́)ง:;压力小,
可以通无腐蚀液体。

网友:
快插接头有分气/液的,你要看使用工况

网友:
气体的压力多少?水的压力多少?能混为一谈吗?

网友(2023-11-07):
我猜想,管路用的是常见的PU软管(透明、黑色、蓝色?),接头就是气动快插的那种吧?
普通快插接头,内部棘爪后只有一个密封圈,本身只是用来过气体的。如果选型的时候,资料中备注是双密封,倒是可以用于低压流体,但多次插拔后,管路表面会有破损,依旧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可能,为什么不用专用的液路快插接头?断开后还可以保证双向截止甚至无溢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