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种机械设计中常用的密封形式,实用的干货

楼主(2023-08-19):
机械设计时,如何选择密封的方式?本文带您了解机械设计中常见的动密封形式。分别是填料密封、机械密封、干气密封、迷宫密封、油封密封、动力密封和螺旋密封。

动设备密封问题是伴随着设备的运行而始终存在的,今天特意为大家梳理出了动设备上常用的各类密封形式和使用范围以及特点,让大家能够对密封问题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01填料密封

填料密封按其结构特点可分为:软填料密封、硬填料密封、成型填料密封。

1、软填料密封

软填料类型:盘根

盘根通常由较柔软的线状物编织而成,通过截面积是正方形的条状物填充在密封腔体内,靠压盖产生压紧力,压紧填料,迫使填料压紧在密封表面(轴的外表面和密封腔)上,产生密封效果的径向力,因而起密封作用。

软填料适用场合:

盘根填料所选择的制造材料,决定了盘根的密封效果,一般来说盘根制造材料要受工作介质温度、压力及酸碱度的限制,且盘根所工作的机械设备的表面粗糙程度、偏心及线速度等,也会对盘根的材质选择有所要求。

石墨盘根能耐高温、高压,是解决高温、高压密封问题的最有效的产品之一。耐腐蚀,密封性能优异,且作用稳定、可靠。

芳纶盘根是一种高强度的有机纤维,编织成的盘根再经浸渍聚四氟乙烯乳液和润滑剂。

聚四氟乙烯盘根是以纯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为原料,先制成生料薄膜,再经过捻线,编强织成盘根.可广泛用于食品、制药、造纸化纤等有较高清洁度要求,和有强腐蚀性介质的阀门、泵上。

2、硬填料密封

硬填料密封有开口环和分瓣环两类。

02机械密封

机封总是由旋转部件(黄色部分)和静止部件(橙色部分)两大部分组成,两相对运动的动,静环面成为密封的主密封面。

机械密封亦称端面密封,按国家有关标准定义为:由至少一对垂直于旋转轴线的端面在流体压力和补偿机构的弹力(或磁力)作用以及辅助密封的配合下保持贴合并相对滑动,而构成的防止流体泄漏的装置。

03干气密封

干气密封即“干运转气体密封”是将开槽密封技术用于气体密封的一种新型轴端密封,属于非接触密封。

特点:

密封性能好,寿命长,不需密封油系统,功率消耗少,操作简单及运行维护费用低。

干气密封作为不需任何密封端面冷却和润滑用油的无维修密封系统,正取代浮环密封和迷宫密封而成为石化行业高速离心压缩机轴封的主体密封。

适用场合:

离心式压缩机等高速等高速流体机械,适用于少量工艺气泄漏到大气中无危害的工况,如空压机,氮压机等。

04迷宫密封

迷宫密封是在转轴周围设若干个依次排列的环行密封齿,齿与齿之间形成一系列截流间隙与膨胀空腔,被密封介质在通过曲折迷宫的间隙时产生节流效应而达到阻漏的目的。

迷宫密封是离心式压缩机级间和轴端最基本的密封形式,根据结构特点的不同,可分为平滑式、曲折式、阶梯式及蜂窝式等四种类型。

1、平滑式迷宫密封

平滑式迷宫密封有整体和镶片两种结构,它结构简单,便于制造,但密封效果较差。

2、曲折式迷宫密封

曲折式迷宫密封也分整体和镶片两种结构,这种迷宫密封的结构特点,是密封齿的伸出高度不一样。

而且高低齿相间排列,与之相配的轴表面,是特制的凹凸沟槽,这种高低齿与凹凸槽相配合的结构,使平滑的密封间隙变成了曲折式,因此,增加了流动阻力,提高了密封效能。

但只能用在有水平剖分面的缸体或隔板中,并且密封体也要作成水平剖分型。

3、阶梯式迷宫密封

阶梯式迷宫密封从结构上分析它类似于平滑式迷宫密封,而密封效果却与曲折式迷宫密封近似,常用于叶轮盖板和平衡盘处。

4、蜂窝式迷宫密封

蜂窝式迷宫密封的密封齿片焊成蜂窝状,以形成复杂形状的膨胀室,它的密封性能优于一般密封形式,适用于压力差较大的场合,如离心式压缩机的平衡盘密封。

蜂窝式迷宫密封制造工艺复杂,密封片强度高,密封效果较好。

05油封密封

油封密封是一种自紧式唇状密封,其结构简单,尺寸小,成本低廉,维护方便,阻转矩较小,既能防止介质泄漏,也能防止外部尘土和其它有害物质侵入,而且对磨损有一定的补偿能力,但不耐高压,所以一般用在低压场合的化工泵上。

06动力密封

化工泵在与运转时,副叶轮所产生的压头平衡了主叶轮出口高压液体,从而实现密封。停车时,副叶轮不起作用,因此必须同时配备停车密封装置解决停车时可能产生的化工泵泄漏。副叶轮密封结构简单、密封可靠、使用寿命长,化工泵运转中可实现滴水不漏,因此在化工泵输送含杂质介质的泵上经常采用。

07螺旋密封

螺旋密封也是动力密封的一种形式,它是在旋转的轴上或者在轴的包容套上加工出螺旋槽,轴和套之间充有密封介质。

轴的旋转使螺旋槽产生类似于泵的输送作用,从而阻止密封液的泄漏。

其密封能力的大小与螺旋角度、螺距、齿宽、齿高、齿的作用长度以及轴与套之间的间隙大小有关。

由于密封之间不发生磨擦,因而寿命长,但由于结构空间的限制,其螺旋长度一般较短,因而其密封能力也受到局限。

在泵降速使用时,其密封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网友:
这资料来处哪里,来个百度网盘连接
或者加个qq好友529672474,发我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