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闻(六)

楼主(2023-08-19):
百无聊奈,水一期;
好消息是见闻(四)的过滤器,我重新清洗了过滤瓶,因为活性炭没有备品,所以前两级就用了PP棉,我现在是放在阴凉处,避免太阳直射,目前来看,还没有长绿毛的痕迹,每天检测水质,基本上稳定在100,(市供水检测是89左右,我过滤之后反倒高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我猜是用水量不高,等我验证完太阳直射会长绿藻这个事情,再来解决数值变高的问题);
这一期水一个医疗行业的-内窥镜的结构解剖(客户说是胃镜)

如上图所示,在钢丝网的外面还要套一个热缩管一样的护套后,护套两头用UV胶一样的胶密封,防止体液进入内窥镜管道;

直径11毫米了,从嘴里捅下去,想想就难受;得什么,千万别的病;

这个铁圈是套在这一把软管上的,铁圈的端头是对接在铁丝网上的;铁丝网上面的4根铁丝是插在下图手中铁圈的四根孔中的,这样,内窥镜头万向动作,就是这四根铁丝的功劳;

上图就是内窥镜正面图;

可以看得见,1和4是灯的照明线,2是清洁摄像头的水管 3是吸体液的软管 5是摄像头软排线

对于1和4,灯的线,第一次见这种线路,感觉像玻璃丝;又像铅笔芯,有碳,摸的手指头都是黑的;

***********分割线**********
接下来才是大招
拆解摄像头,这玩意才是核心;

摄像头组件直径(包含软排线凸出来的一点)

摄像头组件总长↑

这个2我也不知道啥玩意,暴力拆解摄像头的时候掉出来的,都不知道是哪一块的;

可以看看摄像头的感光元件有多大,其实感觉这个感光元件比车载摄像头的还要大那么一点点;
PCB做的是真小;

PCB的长↑

PCB的宽↑

摄像头感光元件的长↑

摄像头感光元件的宽↑

组件2的大小

镜头

对于这个内窥镜,是客户送过来的样品,正儿八经值钱的,是连接内窥镜的组件和系统,是医生拿在手里面调节旋钮,内窥镜转动的;

网友:
避免太阳直射,还要阻止漫射和几乎所有光,要用黑纸等黑的东西包裹住

网友:
学习了。做过一次,感受还行。

网友:
(ง •̀_•́)ง:;把过滤器用烧烤的铝箔纸包两层,
外面缠上胶带,就不透光了。

网友:
厉害,动手才能有实际观感

网友:
感谢大佬亲自操刀的手工教育课!

网友:
LZ大侠,我和你讲,你多发几个技术贴,见闻系列,展示下机械人的博大精深,

那小钱钱就进来膜拜了。

网友A:
初三的时候做过一次,超级难受,从喉咙捅到胃,还要到十二指肠
千万别生病,肺镜更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三的时候做过一次,超级难受,从喉咙捅到胃,还要到十二指肠
千万别生病,肺镜更难受

一定要全麻胃镜,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