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零件需要的功率和扭矩到底哪种方法计算准确呀,求教!

楼主(2023-08-19):
有一旋转零件,水平放置,两端轴承支撑,一端连接驱动装置。零件长1米,直径1米,重量1000Kg,转速1圈每分钟,怎么样计算出来的扭矩和功率比较准确,请大家给指导指导!谢谢大家!缺的条件大家给补充下。

网友A:
建议淘宝买一本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里面都有讲,机械的东西,就三本书,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机械,就是力和运动,就搞的这两个

对于电机的选型,

先受力分析,你物体的转动所需要的力转嫁到电机上,比如你物体转动需要5Nm,电机一般也就一两Nm,这时候就需要加减速机,
再运动分析,速度=2pirn🟰piDn,

电机加了5比的减速机,输出力矩就✖️5,输出速度就➗5,
一般来说,这两个条件满足,惯量差不多就够了,对于一般设备,没人管惯量,但是机床类等精度高度要求的,电机的惯量一定要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淘宝买一本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里面都有讲,机械的东西,就三本书,机械制图,机械原理,机械设计。
...

我是有点怀疑人生,参照书上的计算出来只要几十瓦的功率,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个转起来克服摩擦是不用多大力的呀,前几年我做一个八十吨管节旋转机,也才两个7.5千瓦的马达加减速机

网友(点评):
匀速之后的功率和扭矩,一般都比较小,重要的是启动加速这段时间需要的扭矩比较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有点怀疑人生,参照书上的计算出来只要几十瓦的功率,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平常用的小的凸轮分割器还都是好几百瓦大功率,自己一算这参数感觉有点懵。

网友(点评):
3000比的减速机是你前面转速是1转,伺服给到的转速是3000,所以需要3000比的减速机

网友(点评):
翻翻书,伺服转速是3000,是个定值,找相应的电机扭矩,算出来的扭矩记得称1.5的安全系数

网友B:
力矩等于角加速度x惯量,
其次满足惯量比就可以。
最后建议你遇到问题不懂的就先百度,不行就查书,在不行就来这里问。

网友:
力矩 惯量

楼主:
谢谢,我在去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矩等于角加速度x惯量,
其次满足惯量比就可以。
最后建议你遇到问题不懂的就先百度,不行就查书,在不行 ...

主要是之前没有用过,猛地一算懵圈有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平常用的小的凸轮分割器还都是好几百瓦大功率,自己一算这参数感觉有点懵。

你算了惯量么?

你的摩擦系数正确吗?

你的冗余系数正确吗?

网友D:
给的这点条件完全不够啊;
对加速时间有要求吗?有的话扭矩就按加速度来算一下,没有的话按匀速算,那也就个摩擦力矩,要算摩擦力总得给个轴承的型号和规格啊,以及预紧力啥的。

网友E:
其实关键还有负载吧,只是算带动大辊子的力矩意义不大

网友F:
电机计算就是克服阻力力矩。再根据传递效率和工况,乘以安全系数。本例中有两种:1.启动扭矩,惯量x角加速度(目标转速/目标启动所需时间),这部分本例主要部分;2.摩擦扭矩,本例主要是轴承部分,不考虑安装和环境因素,简单计算就是,压力x摩擦系数(轴承一般取0.05,看具体轴承选择)x支撑尔轴半径。另外大半径,大质量,大速度的,还要考虑转动不平衡造成的额外损失力矩,具体取决于实际机构的加工和装配水平,需要做动平衡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算了惯量么?

你的摩擦系数正确吗?

这个真不会算,所以懵圈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关键还有负载吧,只是算带动大辊子的力矩意义不大

就是带动这个1吨左右的轮子,没有额外的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的这点条件完全不够啊;
对加速时间有要求吗?有的话扭矩就按加速度来算一下,没有的话按匀速算,那也就 ...

就是想知道一个大概得扭矩和功率,没有仔细考虑过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计算就是克服阻力力矩。再根据传递效率和工况,乘以安全系数。本例中有两种:1.启动扭矩,惯量x角加速度 ...

我会按你说的这个试试,我现在算出来的,600W的伺服电机都绰绰有余,有点懵。

网友(点评):
用伺服电机主要是惯量匹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计算就是克服阻力力矩。再根据传递效率和工况,乘以安全系数。本例中有两种:1.启动扭矩,惯量x角加速度 ...

这里轴承摩擦系数需要考虑么?我一直惯性加速度和减速算出功率或者转矩后,放大1.5~2倍。还是说这里考虑摩擦后再放大1.5~2?

网友G:
百度一下都知道啦 哈哈

网友F:
|骑着龙看海发表于 08-20 11:21
我会按你说的这个试试,我现在算出来的,600W的伺服电机都绰绰有余,有点懵。

按照你这速度,正常电机需要配很大减速比的电机,可能需要串联减速机,接近1500的减速比,电机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F:
|ericshen12发表于 08-20 14:52
这里轴承摩擦系数需要考虑么?我一直惯性加速度和减速算出功率或者转矩后,放大1.5~2倍。还是说这里考虑摩擦后再放大1.5~2?

一般情况可以忽略轴承摩擦扭矩,因为大部分时候这部分即使算出来也比较小。但是大重量的还是要算上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照你这速度,正常电机需要配很大减速比的电机,可能需要串联减速机,接近1500的减速比,电机功率不会太大

选了0.73KW的伺服电机,配上速比50的减速机,我算个扭矩绰绰有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百度一下都知道啦 哈哈

百度的一个类似的公式都变换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可以忽略轴承摩擦扭矩,因为大部分时候这部分即使算出来也比较小。但是大重量的还是要算上比较安全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有点怀疑人生,参照书上的计算出来只要几十瓦的功率,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你机械效率,转动惯量,都要算啊?有些加减速有要求的也要算,电机看负载扭矩,惯量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了0.73KW的伺服电机,配上速比50的减速机,我算个扭矩绰绰有余了。

你这是要用伺服电机么。。其它情况都比较完美的情况下,扭矩足够了。减速机是重点了,如果需要制动时间特别短,这么大的负载惯量,减速机损坏的概率很大。

网友:
旋转体你没必要算额定扭矩,摩擦力才多大啊,你算来算去 发现100W电机额定扭矩都够,直接算惯量 惯量满足就行

网友:
1,确认您的负载额定扭矩要小于减速机额定输出扭矩, 2,伺服电机额定扭矩*减速比要大于负载额定扭矩。 3,负载通过减速机转化到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要在伺服电机允许的范围内。 4,确认减速机精度能够满足您的控制要求。 5,减速机结构形式,外型尺寸既能满足设备要求,同时能与所选用的伺服电机 很好,转动惯量一定要算的,不算是因为你已经确认了不会有问题,否则负载拖电机是一定的。   如果对启动的时间有要求,如初速度为0需要几秒后达到速度为何,就需要计算转动惯量,角的加速度和转动惯量求转矩。

网友:
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惯量等于负载惯量除以速比的平方,减速比=输入转速÷输出转速,速比越大,电机轴所需惯量越小,此负载惯量=1/8x1000x12=125kg/m2,负载转矩=10000X0.5=5000N,按通用标准,700w功率以下电机惯量比≤20,1000w以上电机功率≤10,,根据电机选型手册选择对应的惯量与转矩

网友:
学习学习旋转物体扭矩计算

网友:
好贴,小白观摩学习,看的一愣一愣。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d6u5Cd7dwFcva94Uq6vsYw 给你推荐一篇文章,自己看看大致也就清楚了,具体的还有很多特列可以去找机械设计手册看,不如转动偏心带来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