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紧机构定位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23-08-19):
如图如何做定位,并且保证尺寸。

如图,本来这个零件是有缝隙的,然后通过液压机压成上面一个成型后的样子,怎么保证CAD图中的145尺寸。还有 ...

如图,本来这个零件是有缝隙的,然后通过液压机压成上面一个成型后的样子,怎么保证CAD图中的145尺寸。还有 ...

网友A:
(ง •̀_•́)ง:;首先,要保证加工出来180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ง •̀_•́)ง:;首先,要保证加工出来180尺寸

对啊,180能保证的话就差不多吧

网友:
你这句话问的太笼统,首先你得告诉大家需要做什么工序,才知道定哪些位置,能不能定,定的精度够不够。

网友:
弄完再想办法修正下,可行吗?

网友:
这铜管后面是要对接焊接的吧?做一个工装板钻两个孔,套进去确保能对位就行了吧

网友:
可调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180能保证的话就差不多吧

(ง •̀_•́)ง:;还有个187尺寸,
也要保证准确!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缝隙绕制,然后压紧并拢时,圆的尺寸会变化吧?如果对圆形不要求,可以把145尺寸外形做限位,这样圆管轮廓会变成椭圆。

网友:
我看样品怎么是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