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展开尺寸

楼主(2023-08-19):
我有一个2.0的铁板折弯,按平常1.7T板厚算的系数,折弯边的尺寸都对了,今天发现孔到折弯边的距离差了1mm,展开图我也核对是没问题的,请问这个偏差和折弯机参数设置会有关系吗?

网友:
折弯系数不对吧

网友:
K系数不对,也就是实际折弯R和放样R不一样。

网友:
“展开图我也核对是没问题的”,

所以问题就在你认为没问题的地方。

网友A:
2毫米板,在12毫米下模槽口折弯,直角,一般扣除是3.4-3.5,K值在0.421,我一直这样放样,没出过差错。计算扣除值是3.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毫米板,在12毫米下模槽口折弯,直角,一般扣除是3.4-3.5,K值在0.421,我一直这样放样,没出过差错。计算 ...

不锈钢,3.3,V12;
铁,3.2,V12;

如何?

网友:
同样厚度的碳钢和不锈钢,你的扣除取值和我一直沿用的有偏差,我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平时放样折弯后我都是验证尺寸。12下模槽口折折2毫米的板,碳钢板的内R是2,不锈钢是2.6-2.7.

网友(2024-04-05):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2024-08-14):
楼主说得好,楼主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