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导出的模型到SolidWorks中装配体被打散

楼主(2023-08-19):
creo的装配体导出step或者是sldprt格式 在SolidWorks中打开后,发现零部件全部散落,全部发散,爆炸试
而且曲面零件,会有破面情况
请问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问题:sw的装配体导出stp,在creo中以零件方式打开该stp文件,零件会散开,但是改成以装配体打开该stp就没问题,你可以试一下sw打开creo的文件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问题:sw的装配体导出stp,在creo中以零件方式打开该stp文件,零件会散开,但是改成以装配 ...

我一般是拽着stp 模型直接往软件里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