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级轴系的装配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3-08-19):
问题描述,如图
15是力矩电机转子,其端面跳动0.02;
17是一对背靠背安装的P4精密轴承,技术手册上要求安装时轴肩的端面跳动0.003mm;
16是隔圈,其两个端面的平行度和全跳动控制在0.003;
那么问题来了,
我用一个非常精密的隔圈压在精度不高的电机转子端面上,
最终还要保证隔圈上端面的全跳动,这怎么才能做到呢?
求各位大神指教,愿贡献所有积分,┭┮﹏┭┮

楼主:
论坛里的朋友有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二,有偿请教

网友:
求问,如何贡献所有积分?

网友(点评):
您好,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你这样设计的话一旦轴承收到轴向力,这里不是传递到转子上去了吗?何不使轴承直接靠到大轴的轴肩上,转子和隔圈之间再做个调整垫固定其轴向位置呢?

网友(点评):
转子内径和轴承规格都定死了,不能修改了,轴上做不了轴肩了

网友:
隔圈做成十字浮动的?

网友(点评):
十字浮动是什么样,没明白,麻烦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做个转换 垫板 ,挖一个大 凹面  ,

网友:
可以

                                                                                                    sdzhdy.com

网友:
16的内圈不是最终压在轴承和转子的内圈么?这样的话要那么高精度的跳动没有必要吧,你这是隔圈,你隔圈的内径与轴是怎么配合?间隙还是过盈?一般隔圈内径都会比轴大0.1mm,主要起的就是周向定位。那按照技术手册上的要求,你19的端面法兰盘,的凸台端面的跳动也要要求很高的,你看看是不是差错标准了

网友:
件16可以做短些,件15内孔配合的轴的长度可以长出来形成台阶(不过不知道台阶尺寸有多少),台阶端面进行磨削控制端跳,台阶端面与件16的端面接触,另外长出来的台阶长度如果能有做一个薄型细牙螺母的量最好,做一个薄型细牙螺母压住件15的端面就行了,件15的端面和细牙螺母之间加个止退卡圈(俗称王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