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片用紧固螺钉

楼主(2023-08-19):
为什么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查不到可转位刀片用紧固螺钉,或者是内六角花型沉头螺钉,这种螺钉的锥度是多少,为什么刀片孔的角度不一样,难道螺钉的角度也不一样吗,这几天让这个问题搞得头都大了,查了好几天的资料也没搞明白9 N) P! M/ D& ^% {- b

网友:
可以网上搜搜看

网友:
或者jbt8363.2

网友:
另外,机械设计手册摘录的内容是有限的,你可以查紧固件手册

网友:
你要注意,每个刀具商的螺钉尽量不要混用。

网友:
从样本上看,65度居多,但各品牌之间非常不建议混用,建议按照刀具样本中选取相对应的螺钉

网友:
住友刀粒  值得拥有   一级代理商

网友:
没有国标吗

网友(点评):
标准里面也没有锥头螺定的锥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