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齿轮传动多位置重复定位精度高吗?

楼主(2023-08-20):
如图伺服电机带动外齿轮驱动内齿轮旋转运动,工作中多位置重复定位精度靠谱吗?比如内齿轮模数4,齿数220。

网友A:
(ง •̀_•́)ง:;为什么会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为什么会不可靠!?

不知道呀,大佬,没有用过,之前都是用凸轮分割器做等分。

网友(点评):
(๑•̀ㅂ•́)و✧:处理好齿轮啮合间隙,小齿轮尽量厚,用伺服电机可以的!

网友B:
这不就是中控旋转器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增速机构?

网友C:
公司曾有一台加工中心的旋转机构就是类似这种,因为小齿轮坏了,设备维修主管当时不知道找的谁画的图,随便做了一个齿轮。因为误差大,还找我问了一些问题。所以,实践上是有人用过的。貌似机器人手臂很多都是行星齿轮机构吧,比这种一级传动更复杂,误差也会更大。理论上,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楼主说的定位精度是多少?这才是最终判断这种机构是否可行的指标。

网友(点评):
要用数据定义定位精度,不要空谈定位精度。任何机构都有误差,要看这台机床想要达到多大的精度。

网友:
内啮合和外啮合齿轮原理上是一样的

网友D:
这和你齿轮的精度、轴承精度、装配精度、配合间隙有关系
伺服电机的精度是没问题的
不考虑成本的话,建议直接上凸轮分割器或者中空旋转平台。自己干,没经验的话,想要高精度,还真做不好。

网友:
关键是定位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呀,大佬,没有用过,之前都是用凸轮分割器做等分。

问了齿轮厂家说是齿轮啮合间隙几丝,初步选择齿轮厚度5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中控旋转器吗

有点类似,我这边大齿轮放在一个筒上,小齿轮驱动大齿轮和筒一起旋转,需要多个工位重复定位。

楼主:
不是,就是一个旋转的多工位重复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曾有一台加工中心的旋转机构就是类似这种,因为小齿轮坏了,设备维修主管当时不知道找的谁画的图,随便 ...

多工位重复定位0.1,实际上我留了1毫米量,第一次搞怕不能用,能用就敢继续优化。

网友(点评):
齿轮精度跟加工有关,还有齿形曲线 普通渐开线的 你弄2个小齿轮叠在一起用,消除间隙 0.1的精度还是有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你齿轮的精度、轴承精度、装配精度、配合间隙有关系
伺服电机的精度是没问题的
不考虑成本的话,建议 ...

考虑了,凸轮分割器报价3万左右,便宜点的2万多,型号DFH250的。一套齿轮减速机伺服电机下来估计也就大几千,但是有风险,外协零部件的误差不好说。

网友(点评):
凸轮分割器市场上大部分都是山东贴牌生产的,你找山东那个凸轮分割器之乡订购 估计3000多 都有人做

网友(点评):
伺服分度转台负载500KG,定位精度±15角秒,重复定位精度±5角秒,价格大概在1.5W左右,自带减速比,在加电机,2W搞定,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就是找的山东的,得2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曾有一台加工中心的旋转机构就是类似这种,因为小齿轮坏了,设备维修主管当时不知道找的谁画的图,随便 ...

精度不高0.1,我实际能接受的是1毫米。

楼主:
最好能到0.1,最后全部组装完能到1毫米以内,我就满足了,我这个东西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你这个精度不高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肯定靠谱啊,做的精密点,市面上有专门的中空减速机,就是这种原理,你可以搜索下

网友:
提高轮齿刚度,提高齿轮精度,消除侧隙影响,减小角加速度,可提高运动精度。

网友:
小齿轮做成双层错位叠加的可以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能到0.1,最后全部组装完能到1毫米以内,我就满足了,我这个东西精度不高。

刚想说你这精度多大,结果出来个0.1.你直接上吧,

网友(点评):
精度搞了怕不行呀,能用在提高精度。

网友E:
你这加工这么大的齿轮,再配上旋转轴承,轴承支座等等,算下来比凸轮分割器还贵啊,而且自己装配风险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和你齿轮的精度、轴承精度、装配精度、配合间隙有关系
伺服电机的精度是没问题的
不考虑成本的话,建议 ...

250DF凸轮分割器两三万,我这个要求的进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加工这么大的齿轮,再配上旋转轴承,轴承支座等等,算下来比凸轮分割器还贵啊,而且自己装配风险增加

我问了做齿轮的,大齿轮2000多,小齿轮200多,轴承座和轴承大概1000多一套。

网友:
可以的,你这个伺服电机如果加减速机的话精度在5弧分,齿轮的间隙在0.3以内,这个结构决定最终精度的就是齿隙,你查下国标齿隙表就可以了。精度在1mm以内绝对问题,正常在.5mm以内可以做到

网友:
可以,最终决定精度的下是4模齿轮的齿隙,在0.2-0.3左右,所以你这个精度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