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变距机械手,四轴变距

楼主(2023-08-20):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各位,我这边目前需要一款五轴螺栓拧紧轴,是打商用车轮胎的,但是轮胎车型有几种,中心距不同,甲方那边给了个范围,变距大概就是50mm左右,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搞过变距五轴拧紧机的,里面的变距机构大概是什么结构啊,感谢大家❗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这个拧紧轴变距的机构啊,图片参考也可以的 ,感谢大家。。

网友:
能不能用个锥套来调节呢

网友:
手动还是自动变距?参考气动卡盘的结构

网友:
4或5个螺栓的头,能同时放进去吗?

网友:
螺丝大小也不同的啊,还在经常换?

网友:
位置固定的一般就是多组齿轮,位置可变的  一般就是伸缩万向节

网友A:
多轴器演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K4y1Z7nX/?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1c62fcf95a471c0bbcf96315ffd48cba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专机专用,多轴器可以根据轮毂做一对一的,用的时候本体不变直接换多轴器,不建议设计成变距的结构,变距会带来几个问题,1是你调的可能没那么准,对螺栓有损伤,2是如果设计成电动的变距那么成本会提高,结构会变复杂,还容易坏,综上所述还是简单点好

网友:
在现代汽车部件厂见过,每个拧紧头上都安装了一个气缸,气缸伸出或者缩回,就可以变距一次。可惜当初没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轴器演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K4y1Z7nX/?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 ...

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