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气缸控制产品分别进入出口

楼主(2023-08-21):
需求是使产品均匀的进入另一台设备的三个入口,入口位置宽度:450mm,滚筒线每10秒过一个产品,产品为400*300*40方形盒。目前是想通过三个气杠分别推产品进入三个入口,但又考虑到产品的定位,有什么好的思路让产品顺利的进入三个入口吗?

网友:
入口加V形口导向

网友A:
(ง •̀_•́)ง:;入口处加皮带线,
气缸不推产品,只推出导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入口处加皮带线,
气缸不推产品,只推出导向板。

入口设备是一条输送线,分成了三个口,现在需要每个口均分进入一个产品

网友B:
抛砖引玉:3个入口位置加到位传感器,1、2口位置加限位气缸。逻辑顺序:1、2口气缸放行,3口获到件后,2口气缸限位同时3口工件被推走,2口到件后,1口气缸限位同时2口工件被推走,1口工件被推走后,循环上述步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抛砖引玉:3个入口位置加到位传感器,1、2口位置加限位气缸。逻辑顺序:1、2口气缸放行,3口获到件后,2口 ...

1口前面 是不是也要 加个限位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入口处加皮带线,
气缸不推产品,只推出导向板。

大佬你说的这个皮带线是不是需要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砖引玉:3个入口位置加到位传感器,1、2口位置加限位气缸。逻辑顺序:1、2口气缸放行,3口获到件后,2口 ...

非常感谢,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这个皮带线是不是需要升降

(๑•̀ㅂ•́)و✧:;不需要升降啊!
就是普通输送线就行。

还有这种:

网友D:
10S一个,随便推。
另外,lz不差钱,要我来搞,一个气缸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口前面 是不是也要 加个限位挡板

1、2口限位气缸,就是带限位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S一个,随便推。
另外,lz不差钱,要我来搞,一个气缸就足够了。

我就是来学习的啊,大佬给点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不错,没用过,不知道斜轮传动的具体结构,和整体的逻辑顺序和价格怎样?

网友E:
这种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可以借鉴一下

成本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