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粉末状配料称重系统自动化设计

楼主(2023-08-21):
公司目前接触到一个橡胶行业的客户,车间有一个小料称重系统。
结构很简单,一个带自动出入库的立体货架,会将料箱运送到称重台旁边。

系统会显示需要的配料重量,人工用铁勺从料箱中盛出粉末状配料,放到电子秤来看重量是否达到所需要求。

然后再人工讲电子秤上的粉末导入配料桶;上述行为可能重复3-10次,根据配方的不同所需配料的种类和重量都会有所调整。

客户目前想把人工称重这一步骤省去,换成自动化设备。

目前想到的是将料箱改造成带螺杆机的形式,相当于加个水龙头,但是螺杆机的转速与称重台相连接,即靠近目标重量就调低螺杆机转速。

但这种想法所有料箱都需要加上螺杆机,成本较高。

不知道现在食品饮料行业配添加剂是用什么方法控制重量,有大神知道请分享一下,也可有偿学习方案。感谢!

网友:
食品饮料行业配添加剂是用什么方法控制重量,同问。谢谢

网友A:
o(*≧▽≦)ツ:;:螺杆下料没有多少钱,
小料配葯系统就是各个料仓独立下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o(*≧▽≦)ツ:;:螺杆下料没有多少钱,
小料配葯系统就是各个料仓独立下料

全部都是单独吗,螺杆做得粗糙是还行,主要的问题就是占空间

网友(点评):
50的螺杆占用多大空间

网友(点评):
(。・∀・)ノ:;全部独立螺杆输送器下料,小料配葯用量小,小料仓小输送机

网友:
想做的小巧一些,且预算足够的话,可以考虑PIAB真空输送:

网友:
粉状,片状,液体,颗粒混配料,喂料系统已有成熟产品,请参照线缆行业的此类机器(色母喂料机)颗粒状的如你所说都是螺杆喂料,加米重控制系统(失重计量)

网友(2024-09-28):
我比较熟悉,联系我吧,小料配料半自动和全自动我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