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5大的铝合金和轴承采用过盈配合,偏差量是多少

楼主(2023-08-21):
直径15大的铝合金和轴承采用过盈配合,偏差量是多少

网友:
H7

网友(点评):
没有工况的配合都是耍流氓

网友:
建议技术上不懂还出馊主意的人社区可以让社友扣Ta的分

网友:
基轴制P7配合

网友(点评):
哥,你这个哪里能下,想下个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为啥不用N7

网友:
理论上需要放到具体工况下来讨论,转速?温度?负载相对轴承内外圈载荷情况?冲击载荷?如果都确定,还非要过盈配合,一般不n6到r6,轴承游隙合适,r6当然最好。但是实际上能不用的过盈的都不会用,为了安装、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