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铣的这个面为什么搞成这样的?

楼主(2023-08-21):
这个平面我的要求是铣到离最右的边最有20宽的,但是机加铣后变成这样了。离最右的边有80,然后右下角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弧形的面?为什么会这样,是龙门铣这个机器的特点吗

楼主:
刀盘的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不能铣通的结构,就是用小刀盘也会有一定的圆角

网友:
先去找质控怎么验收入库的?

网友:
编程的锅

网友A:
盘刀为了清角,保证旁边的螺纹孔可用,从而过切一些

网友:
我没看懂,哪个大佬能给翻译下。

网友:
是焊后加工?挡刀了,过不去

网友:
推测啊:第一:80余量,估计是你们的整体图纸都给机加工了,然后加工的那边认为不用20,留80就行,省工时;第二:机加工铣,只能干出内圆角,我估计你这圆角部分,要么是个小圆角,要么是个直角,人家用盘刀干活一看,弄个大圆角也没问题,他们就改了.总结就是:有可能你们的设计员没考虑实际加工怎样最简便(保证使用质量),画图人的通病;还有你们的质检应该出个报告,有这个报告你就不会在这问了

网友:
不了解实际情况,不便发言。如果是因为挡刀也应该同设计确认后才能做出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盘刀为了清角,保证旁边的螺纹孔可用,从而过切一些

麻烦能再详解解答一下吗

网友:
你的零件最右边上面还焊了一条横梁吧,刀头过不去

网友(点评):
刀头也能过去,只不过需要拐弯,费工时。走直线多省时,编程也方便。

网友:
你说的20还是80我没懂,但是这个圆角肯定是有的,或大或小而已,【什么铣刀,什么铣床能铣平面铣出一个直角?】

另外,借这个机会叼你们供应商一顿,【我给你们的图是什么样的,你们加工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改我的图不经过我的同意,就算出图有问题,也应该告知我,由我来决定怎么改,而不是凭加工商随意改我的图】

网友(点评):
末铣平面的边距这个零件右边,图纸要求20,现在变80,显然未铣平面变宽了,说明加工商出于种种原因,私下更改图纸。

网友(点评):
都要求20了,做到80,居然没沟通,问题就很大了

网友:
如果20改80不能用,你可以提出来叫他们返工,不听就和领导提,最高上报老板,出问题不会找你;
角上的大圆是为了清角,就是有点大的离谱了

网友:
你都要求20,做成这样,都没和你沟通吗?蹲在后续,到底是咋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