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命名零件宏

楼主(2023-08-21):
Solidworks 虽功能强大,但有些地方做得不尽如人意,比如三维带工程图重命名,就显得十分鸡肋。论坛网友steve_suich发过一个改零件同时改工程图的宏(http://www.cmiw.cn/thread-1058539-1-2.html),虽然有所改进,但不是十分完美。
我在此代码的基础上作些优化,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Ps:1.前置条件:打开装配体并选择零件
    2.使用方法:运行宏后输入名称
    3.运行结果:同文件夹下生成新零件及附属工程图并保留原工程图

Dim swApp As Object
  Dim Part As Object
im Error As Long
Dim Warning As Long
Dim mip As String
Dim Status As Boolean
Dim Newpath As String
Dim mipname As String
Dim vDepend() As String
    Sub main()
    Set swApp = Application.SldWorks
    Set Part = swApp.ActiveDoc
    Set swSelMgr = Part.SelectionManager
    Set swComp= swSelMgr.GetSelectedObjectsComponent4(1,0)
        swComp.SetSuppression2 (3)
    Set swSelModel = swComp.GetModelDoc2
    Set swSelModelext = swSelModel.Extension

    oldpathname = swComp.GetPathName

    Path = Left(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路径
    Debug.Print Path
    ntype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后缀
    Debug.Print ntype
    oldfi = Mid(oldpathname, InStrRev(oldpathname, "\") + 1) '旧文件名
    Debug.Print oldfi
    oldname = Left(oldfi, InStrRev(oldfi, ".") - 1)
         mipname = InputBox("changename", "name", oldname) '新文件名

         mip = Path & mipname & ntype '新文件名带路径
         Debug.Print mip

    If mip <> "" Then
         Status = swSelModelext.SaveAs3(mip, 0, 512, Nothing, Nothing, Error, Warning) '更改零件文件名(替换装配体中的原文件)
      Debug.Print Status
      '========================
      '更改工程图文件名
      Debug.Print Path
      tmpfi = Dir(Path & "*.SLDDRW") '遍历原文件夹中的工程图文件
      Debug.Print tmpfi
      Do Until tmpfi =Null
        tmpfiname = Mid(tmpfi, InStrRev(tmpfi, "\") + 1)
        Debug.Print tmpfiname
        tmpoldname=mid(oldfi,1,instr(1,oldfi,".")-1) & ".SLDDRW"
        Debug.Print tmpoldname
        If tmpfiname = tmpoldname Then '查找同名工程图
        newdrwname = Path & mipname & ".SLDDRW"
        Debug.Print newdrwname
        olddrwname = Path & tmpfi
         filecopy olddrwname,newdrwname '复制工程图到新文件夹
        vDepend = swApp.GetDocumentDependencies2(Path & tmpfi, False, False, False) '查找工程图依赖
        Debug.Print vDepend(1)
        bl = swApp.ReplaceReferencedDocument(newdrwname, vDepend(1), mip) '替换工程图依赖

        Debug.Print bl
         Exit Do
       End If
    tmpfi = Dir
    Debug.Print tmpfi
    Loop
    End If
    End Sub

网友:
有版本限制吗?

网友:
Solidworks自带命名,就是不能关联工程图一起改而已。从设计流程来说,改名在出图之前。其实就无所谓要不要插件了。

网友A:
凯元工具也可以批量改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凯元工具也可以批量改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2023-11-08):
复制粘贴过去代码错误

网友:
显示代码错误 一片红

网友B(2024-03-26):
怎么拷贝好一些,复制都是乱码

网友C:
运行报错咋解决啊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行报错咋解决啊大佬

Status = swSelModelext.SaveAs3(mip, 0, 512, Nothing, Nothing, Error, Warning)  '更改零件文件名(替换装配体中的原文件)
对象不支持这个属性或方法(错误 438)

网友:
运行出错

网友(2024-05-20):
好用,如果再加个删除原图纸就更完美了

网友:
提示编译错误:没有适当的对象,方法无效
大佬,这个怎么修改啊

网友(2024-09-03):
引用 楼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为什么复制了代码,点击了启动,没有反应,重新启动也没有反应,代码里面红色的,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2024-12-18):
请问下,卡到这步是什么问题呢?零件名已经更改过来了,但是工程图没动静。

网友:
要是能删除原始模型和工程图就更好了

网友D(2025-06-30):
引用 网友B:
怎么拷贝好一些,复制都是乱码

截图,自己重新输入一遍,也是一种学习。我以前试过复制,都是乱码,这次准备这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截图,自己重新输入一遍,也是一种学习。我以前试过复制,都是乱码,这次准备这样试一下。
 ...

乱码一般在尾部,删掉就好

网友E:
如果选中的零件已经打开工程图 宏命令会报错

这个bug可以解决吗

补充内容 (2025-7-10 09:13):
还有零件没有工程图也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选中的零件已经打开工程图 宏命令会报错

这个bug可以解决吗

问题出在 FileCopy olddrwname, newdrwname
Copy、CopyFile、FileCopy的用法

1、Copy 方法
描述
把一个指定的文件或文件夹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
语法
object.Copy destination[, overwrite]
Copy 方法语法有如下几部分:
部分 描述
object 必需的。始终是一个 File 或 Folder 对象的名字。
destination 必需的。文件或文件夹要复制到的接受端。不允许有通配符。
overwrite 可选的。Boolean 值,如果该值为 True (缺省),则已存在的文件或文件夹将被覆盖。如果为 False,则它们不被覆盖。
说明
对一个 File 或 Folder,Copy 方法的结果和执行 FileSystemObject.CopyFile 或FileSystemObject.CopyFolder 操作的结果是一样的,在后者中, object所引用的文件或文件夹是作为参数传递的。应当注意,后面的方法能够复制多个文件或文件夹。

=============================================================================

2、CopyFile 方法
描述
把一个或多个文件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
语法
object.CopyFile source, destination[, overwrite]
CopyFile 方法语法有如下几部分:
部分 描述
object 必需的。object始终是一个 FileSystemObject 的名字。
source 必需的。指明一个或多个要被复制文件的字符串文件说明,它可以包括通配符。
destination 必需的。指明 source 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要被复制到的接受端的字符串,不允许有通配符。
overwrite 选项的。Boolean 值,它表示存在的文件是否被覆盖。如果是 True,文件将被覆盖;如果是 False,它们不被覆盖。缺省值是 True。注意如果 destination 具有只读属性设置,不论 overwrite 值如何,CopyFile 都将失败。
说明
通配符只能用在 source 参数的最后一个路径部件。例如,你可以在下面请况使用通配符:
FileSystemObject.CopyFile “c:\mydocuments\letters*.doc”, “c:\tempfolder\”
但下面情况不能使用:
FileSystemObject.CopyFile “c:\mydocuments*\R1???97.xls”, “c:\tempfolder”
如果 source 包含通配符或 destination 以路径分隔符(\)为结尾,则认为 destination 是一个已存在文件夹,在其中复制相匹配的文件。否则认为 destination 是一个要创建文件的名字。不论是那种情况,当复制一个文件时,可能发生三种事件。
如果 destination 不存在,source 得到复制。这是通常的情况。
如果 destination 是一个已存在的文件,则当 overwrite 值为 False 时发生一个错误,否则,source的复制文件将试图覆盖已存在文件。
如果 destination 是一个目录,发生一个错误。
如果使用通配符的 source 不能和任何文件匹配,同样产生一个错误。CopyFile 方法停止在它遇到的第一个错误上。不要试图回卷或撤消错误发生前所做的任何改变。

=============================================================================

3、FileCopy 语句
复制一个文件。
语法
FileCopy source, destination
FileCopy 语句的语法含有以下这些命名参数:
部分 描述
source 必要参数。字符串表达式,用来表示要被复制的文件名。source 可以包含目录或文件夹、以及驱动器。
destination 必要参数。字符串表达式,用来指定要复制的目地文件名。destination 可以包含目录或文件夹、以及驱动器。
说明
如果想要对一个已打开的文件使用 FileCopy 语句,则会产生错误。

网友:
复制都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