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orm软件中被动旋转

楼主(2023-08-22):
deform中怎么设置让模具被工件压迫旋转啊,网上根本找不到方法,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做到啊

网友A:
你见过冲压模具反过来被冲压件旋转吗,你先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冲压模具反过来被冲压件旋转吗,你先把问题说清楚。

上模下行压工件,工件向下过程会带动下模偏转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