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修改后工程图显示很多大圆弧,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22):
不知道什么原因,主视图放大后那些圆弧不见了,而剖视图放大圆弧仍然存在

网友A:
看着像是螺纹孔的线,你试下进到模型里把螺纹孔重新编辑一下看看,我以前有过类似的,不过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螺纹孔的线,你试下进到模型里把螺纹孔重新编辑一下看看,我以前有过类似的,不过没那么大

谢谢大神,果然可以这样解决;
进入模型,编辑螺纹孔,不做参数修改,退出,打开图纸就好了

网友:
这个短视频怎么做的啊?用什么软件?

楼主:
|白无无发表于 08-22 10:40这个短视频怎么做的啊?用什么软件?
CAMTASIA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果然可以这样解决;
进入模型,编辑螺纹孔,不做参数修改,退出,打开图纸就好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是这样处理的“直接删除这个视图,然后返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是这样处理的“直接删除这个视图,然后返回去”就好了

软件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