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圆柱面切槽

楼主(2023-08-22):
如图,我想在圆柱面上切类似一个槽,用来限位手柄(图片3),但是用了包覆、切除(曲面)后都不行,效果如下(图片2),哪位大佬知道该用哪个命令吗?

网友:
为啥包覆不行?

网友(点评):
和把手干涉了都

网友:
直接拉伸切除呢

网友:
实体扫描切除。

网友:
|sovv发表于 08-22 18:02直接拉伸切除呢
那就拉伸切除呗

网友:
你铣键槽是怎么画的?

网友(点评):
直接在前视图平面上画的

网友(点评):
刀具中心对准工件的中心铣槽,切不同的轴向槽要转到正对槽的位置

网友(点评):
并不是你说的什么前视面

网友:
道理一样的

网友:
分成轴向,径向两种,轴向按照键槽处理,径向类似部分圆环处理

网友:
类似这样区分

网友:
注意画三段轴向槽时候,要转一个角度(其中两段在一条素线上)再切键槽

网友:
想清楚了怎么加工,再想怎么画图。不要倒过来

网友A:
谁成功了,发个截图看一下效果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画还是简单的:曲线投影,分割,曲面偏移,边界曲面,缝合应该就是你要的效果了。但没啥意义,我同意楼上的观点,你想明白这么加工再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成功了,发个截图看一下效果

用实体轮廓,切除扫描,最终形成的,加工的话,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哪位大佬有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实体轮廓,切除扫描,最终形成的,加工的话,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哪位大佬有了解吗?

帮lz顶一下,等哪位大佬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