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看看我这设计的是否合理,有哪些问题

楼主(2023-08-22):
求大佬看一下

网友A:
一看就是大师作,简约

网友:
有点担心夹不紧

网友B:
不好调整,可能一端夹不紧,改成两个气缸单独夹紧呢,就在夹具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调整,可能一端夹不紧,改成两个气缸单独夹紧呢,就在夹具下面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想用两个气缸,我想用一个气缸来解决嘛,老哥有没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大师作,简约

老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虽然我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但是总感觉是一定有问题的,感觉有些不合理

网友:
板子具体多长啊,还有就是要考虑两边可能夹不紧的问题,可以加一个弹簧机构解决。

网友:
能否气缸与板联接处改为活络式,二端能确保都夹紧

网友:
改成浮动连接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夹紧力有要求吗?感觉不靠谱呀!你这个必须要同事夹紧吗?
我建议用两个小气缸,还不复杂简单实用

网友:
不合理,受力不好

网友:
参考下这样的

网友(点评):
把压头的方向转90度,再弄个浮动的压头结构,美滋滋

网友:
我觉得 一个气缸也可以,你与光纤接触的面肯定是软的,然后你两边分别做成微调的机构就可以防止夹不紧的情况,两个气缸我倒觉得会不会导致不同步而憋死的情况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没有影响,直接用螺丝刚性连接,压紧软限位,推出硬限位。与光纤接触的材料要考虑一下。

网友:
1.运动机构偏载问题;2.光纤很脆弱,允许的变形量很小,气缸的控制精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我建议左右板子一个用螺钉,一个用等高螺钉连接,中间气缸用浮动接头。

网友:
1、别用俩轴导向,直接一个直线导轨比这精度高
2、连接板两侧别用螺钉拧紧,留个间隙浮动一下
3、气缸不用这种的中间用个多杆气缸对板有个支撑;
4、结构看着怪怪的,暂时不知道哪不合理

网友C:
怎么保证平行 翘曲的画  会夹不紧的  最好是左右2个板 跟中间那个板 不要锁紧 松松垮垮的  靠自重  还能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保证平行 翘曲的画  会夹不紧的  最好是左右2个板 跟中间那个板 不要锁紧 松松垮垮的  靠自重  还能贴 ...

对的,刚发现,如果气缸压紧的时候,前面导向轴板子那里可能会翘起来一点,但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呢

网友:
不如2个小气缸分别压

楼主:
还有人吗

网友D:
硬连接会导致两边有一边夹不紧,两边加弹簧活接,弹簧要算下不然太软太硬都会有问题

网友:
能够改成连杆结构,气缸带动,且气缸行程大一点,保证压紧的时候气缸还有富余的行程,这样就可以压紧了

网友:
像是耦合工装,这个一般XYZ三轴调整的

网友E:
多一句嘴哈,抛去两边不容易调平这个不讲,直线轴承除非要求精密,否则都是和轴有间隙的,而且还不小,这个机构是否会有跷跷板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一句嘴哈,抛去两边不容易调平这个不讲,直线轴承除非要求精密,否则都是和轴有间隙的,而且还不小,这个 ...

老哥,我现在气缸连接处用的浮动接头,左右两个板子用螺丝固定的,这个可以吗,实际肯定是会有一些微量的翘边的,所以我想在板子下面装个螺丝硬限位,然后到时候我手动慢慢调试呗,主要是时间太紧了,知道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在没法去改了,先能出一版来用着,等后续再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连接会导致两边有一边夹不紧,两边加弹簧活接,弹簧要算下不然太软太硬都会有问题

老哥,我现在气缸连接处用的浮动接头,左右两个板子用螺丝固定的,这个可以吗,实际肯定是会有一些微量的翘边的,所以我想在板子下面装个螺丝硬限位,然后到时候我手动慢慢调试呗,主要是时间太紧了,知道有很多问题,但是现在没法去改了,先能出一版来用着,等后续再改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现在气缸连接处用的浮动接头,左右两个板子用螺丝固定的,这个可以吗,实际肯定是会有一些微量的 ...

一周过去了,兄弟,开始调试了没,说说效果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
两端加拉簧+气缸+浮动接头,两端连接处放在两导向轴中间,防止受力不均,犯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周过去了,兄弟,开始调试了没,说说效果一起学习学习?

还是按照图去做的,有的老哥说两端加弹簧,我也是觉得加弹簧比较好点,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按照这套去做了,现在加工去了,估摸着这周能到,感觉功能啥的可以实现,不过会有一堆小毛病,受力不均,不好调试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也没办法,下个版本再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周过去了,兄弟,开始调试了没,说说效果一起学习学习?

这些东西一共花了3k,觉得贵不贵,我感觉也就2500左右

网友:
气缸可以考虑换成这样的

网友:
我感觉你纯粹给自已制造问题,用两个气缸,零件少,又简单,省钱。
现在这个结构加工要求高,装配要求也高,容易憋住,然后会在轴承上产生很大侧向力,很容易损坏。
还一个问题,本来就容易两边不平衡了,结果你缓冲器装一边,硬限位装另一边,结果气缸下来,先撞到缓冲器,杆子歪一边来,然后再撞到硬限位,杆子又歪另一边去,跟跷跷板一样。最后是一边压到光纤,另一边压不到光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按照图去做的,有的老哥说两端加弹簧,我也是觉得加弹簧比较好点,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按照这 ...

你这样还是之前问题,两边导轨方向固定,板子将其连接成一体,加浮动头和不夹有什么区别?不行将板子从中间断开,浮头加大跨两边板子,两边独立传动,后到达的浮头倾斜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