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加工的零件到夏天量公差超差正常吗

楼主(2023-08-22):
冬天加工的零件,到夏天量,公差超差,请问这现象正常吗?

网友:
太正常了,尤其是大尺寸零件

网友A:
正常什么呢,设计人员难道没考虑到这一因素吗,除非这个零件只能在冬天使用。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是要在恒温条件测量吗?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如果是使用条件温度,和测量又不是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什么呢,设计人员难道没考虑到这一因素吗,除非这个零件只能在冬天使用。

人家问是否超差,不是问能不能用!
超出图纸规定的公差范围就是超差。但不代表零件不能用。

网友:
零件的超差检测 都要有个标准的啊,温度多少,的时候检测尺寸是多少合格,如果要再高温或者低温下保证多少公差要特别提出来,给出技术要求,

网友:
原先检测应该也是室内吧,检测时温差能达到五六十度吗?有没有可能检测方式有问题?
PS很好奇,校准器具吗?什么行业的?多大尺寸的零件,多高的精度,什么地区的,

网友:
很幽默,量具不受温度影响么。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网友(点评):
量具的标准测量温度是20°,一般量具要求越高的话测量环境要求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一件真事。一个海军 带止口件,在东北检验合格,拿到武汉,测量超差0.01mm;还有一个是陆军牵引炮,在海 ...

怎么解决?增大配合余量?

网友(点评):
计算温差影响后按照使用地的配

网友:
太正常了,尤其是圆孔薄壁件。车间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什么呢,设计人员难道没考虑到这一因素吗,除非这个零件只能在冬天使用。

尺寸越大,受温度变化的影响也就越明显。

而至于您,我亲爱的朋友,您可真显得外行呢!

网友:
夏天室内跟室外都有可能变

网友:
热胀冷缩

网友:
哪种材料的

网友:
是木材?松香?易挥发的?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 一米长铝合金温度每变化一度大概会有十几nm的偏差,硬质合金的大概大概几nm 的偏差,讲道理冬天算5°好了,夏天算35°,累积误差也就是在30X10=400nm,0.4um 左右的程度吧。这是铝合金的温度变化导致的尺寸偏差,不知道对不对,有点记不清了,就是说你是航天工业的吗,尺寸需要卡的这么紧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不是误差,是温差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温差变化导致的零件精度变化

网友:
车床上的工件温度不一样,尺寸都是天差地别,何况冬夏。

网友:
(๑•̀ㅂ•́)و✧:;要看你加工零件環境和測量環境溫度了

楼主:
|李mengwei发表于 08-23 10:29 本帖最后由 李mengwei 于 2023-8-23 10:31 编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 一米长铝合金温度每变化一度大概会有十几nm的偏差,硬质合金的大概大概几nm 的偏差,讲道理冬天算5°好了,夏天算35°,累积误差也就是在30X10=400nm,0.4um 左右的程度吧。这是铝合金的温度变化导致的尺寸偏差,不知道对不对,有点记不清了,就是说你是航天工业的吗,尺寸需要卡的这么紧吗
1m工件,1度变1~2道,例如碳钢的1.06-1.22,不锈钢1.66,铝青铜1.76。

网友:
热胀冷缩,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机械零件,经过热处理(冷处理),在常温(天气变化)时的尺寸变化量应当忽略不计;因为设计初就已经进行分析了;才考虑工艺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1m工件,1度变1~2道,例如碳钢的1.06-1.22,不锈钢1.66,铝青铜1.76。

不懂就问 1道等于多少微米

网友(点评):
1道=0.01mm=1丝

网友:
专营个系列不锈钢 板材 管材 型材 棒材 欢迎咨询13771082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