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不锈钢凹槽里的焊点怎么打磨呢

楼主(2023-08-22):
材质是不锈钢,抛光,现有四个焊点,焊点毛刺还比较大,最好是纤维轮打磨一下,再稍微抛光下。 现在的问题是常规的角磨机,100的纤维轮,磨的过程中,会碰到凹槽的侧板从而造成损失。理想状态是买个2寸的角磨机,可没有2寸的纤维轮卖啊。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发反面图看看,不好打磨就改变焊接方式。

网友B:
有一种碗形砂轮

网友:
有小的打磨头

网友:
如果是碰焊的话调整下参数,再把正面的碰焊头换个接触面大点的

网友:
用小的打磨笔,还不行就用酸洗

网友:
球形磨头

网友:
有手持的打磨机,大概跟电动牙刷大小差不多

网友:
应该有类似风磨笔的那种

网友:
用小蜜蜂

网友:
这个尺寸问题不大,有专门打磨的工具的

网友:
用手枪钻和圆形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碗形砂轮

不能砂轮,要软一点的,不能硬磨破坏表面,抛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反面图看看,不好打磨就改变焊接方式。

反面点焊了一个小配件,碰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面点焊了一个小配件,碰焊

这是不锈钢锁盒吧?

网友C:
子弹头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子弹头那种

量产会要命

网友(2023-11-02):
不改变设计的话,增加自动打磨工装吧,好歹是个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