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做仿真时,一点播放模型就会自动缩小

楼主(2023-08-23):
动画做仿真时(运动算例),设置好所有后,一点计算模型的视图就会自动缩放缩小,点播放也是模型也会自动缩小。有朋友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相机视图要设置为你想要的,不然就是默认视角

网友B:
相机忘记改关键帧了吧

网友C:
你这动画不懂的话 BB上去看一段就明白了,相机视角调整一下,加针,调整好你想要的视角,替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动画不懂的话 BB上去看一段就明白了,相机视角调整一下,加针,调整好你想要的视角,替换针,
好的谢谢

楼主:
多谢兄弟指明,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机忘记改关键帧了吧

是的,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视图要设置为你想要的,不然就是默认视角

是的,谢谢兄弟

楼主:
您好,再打扰下。我想再请教下,我在某个时间节点处隐藏了某个零件,但是他并不是慢慢隐藏的,而是在这个节点处瞬间没了。我看插值模式也是线性的没问题。看网上别人的视频是渐变的,是版本问题吗